请教流量计选型

楼主(2002-11-22):
请问,用来测量蒸汽流量的流量计有那些型号,我想将我这里的一台老式的涡街式流量计换掉,谢谢!

网友A(2002-04-11):
被国内外广泛应用的孔板,它的精度是最高的,只要你安装和使用正确, 横河的涡街,FOXBORO的涡街,ROSEMOUNT的阿牛巴和涡街. 但是无论什么类型,最好都要做温压补赏. 欢迎讨论!

网友B:
用靶式流量计吧,安装非常简单! 至于温度压力补偿,看您蒸汽的情况了,饱和气单做个温度补偿或者压力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C(2002-11-22):
用来测量蒸汽流量的流量计可以采用孔板、喷嘴、阿牛巴等,价格相对比较便宜。 0510-6114330 赵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