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才能。。。?

楼主(2002-11-22):
小弟是菜鸟,想问一下高手, 我想把存储在四个不同字节的数字,送到LED显示,不知为什么只能显示一位, 在程序中我四位都设定了。 盼复!急!!!

网友A(2004-06-24):
你要把(16位或32位)中的数据分割成四位一组,然后用bcd或直接输出去驱动led,我刚完成一个这样的实验,是动态显示3位数的,并且我的plc还是继电器输出,否则采用什么se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