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两个方案

楼主(2002-11-22):
我现在有个污水厂自控的项目作方案。(5万吨/日) 情况大体如下我打算搞两个车间级分控站负责厂区内两个主要区域的生产控制(进水区,生物反应区),例外在厂区综合楼内是一个中控室,使用两台工业pc机作为全厂的生产管理,中控室中在配一个由plc控制的模拟屏。 每个分控站使用一个S7 plc完成车间级控制,点数差不多为(DI:256 DO:128 AI:64)的样子。另外分控站之间有交叉控制(即生物反应区内某些设备要根据进水区采集的信号工作)。厂区不大,两个分控站和中控室之间距离在200M不到. 问题主要在与两个分控站和中控室之间的网络形式的问题。原来他们做的方案是两个分控站和中控室之间使用100M光纤冗余环型快速工业以太网连接。我觉得是不是太浪费了。 现在我现在想做的方案是通过PROFIBUS-FMS连接。 大家看看这样如何。 我的主要疑惑 1.不知道这个情况使用以太网好还是现场总线好。 2.如果使用PROFIBUS-FMS连,不知道这个情况PROFIBUS-FMS是用RS485传输还是用光纤。 3.如果用10M的同轴电缆工业以太网和PROFIBUS-FMS相比那个投资小。(粗一点说就是以太网是不是比用现场总线贵) 4.PROFIBUS-FMS可不可以冗余。 问题可能很菜,大家不要见笑,没办法,我这儿都是菜鸟,只好麻烦大家了。

楼主:
发现好多错字,不好意思,改了改! 我现在有个污水厂自控的项目作方案。(5万吨/日) 情况大体如下我打算设置两个车间级分控站负责厂区内两个主要区域的生产控制(进水区,生物反应区),另外在厂区综合楼内设置一个中控室,使用两台工业pc机作为全厂的生产管理,中控室再配备一个由plc控制的模拟屏。 每个分控站使用一个S7 PLC完成车间级控制,点数差不多为(DI:256 DO:128 AI:64)的样子。另外分控站之间有交叉控制(即生物反应区内某些设备要根据进水区采集的信号工作)。厂区不大,两个分控站和中控室之间距离在200M不到. 问题主要在两个分控站和中控室之间的网络连接形式上。原来他们做的方案是两个分控站和中控室之间使用100M光纤冗余环型快速工业以太网连接。我觉得是不是太浪费了。总共才三个PLC两台工控机外加几个分布式I/O ET200 所以我现在想把方案改成是通过PROFIBUS-FMS连接。 大家看看这样如何。 我的主要疑惑 1.不知道这个情况使用以太网好还是现场总线好。(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他两个好像差不多) 2.如果使用PROFIBUS-FMS连,不知道这个情况PROFIBUS-FMS是用RS485传输还是用光纤好。另外这两个的投资能差多少。 3.如果用10M的同轴电缆工业以太网和PROFIBUS-FMS相比那个投资小。(粗一点说就是以太网是不是比用现场总线贵) 4.PROFIBUS-FMS可不可以冗余。 问题可能很菜,大家不要见笑,没办法,我这儿都是菜鸟,只好麻烦大家了。

网友A:
您的硬件方案定了吗?如果没有我建议您用AB PLC。2者投资差不多。况且在水处理(包括污水和净水)中大部分都是用AB PLC有很多实际的应用可以考察。我自己也做过几个水处理项目都是用AB PLC。组态很容易,3层网络应用很方便。特别是您的分控站之间有交叉控制,用AB PLC很容易实现,不需要增加硬件,只需要在梯形逻辑中一条MSG指令就够了。我想触摸屏是否应该放在现场,供巡检人员操作的。中控室放工控机。现场可以用DH+网络,两个分控站和中控室之间用CONTROLNET,200米距离绝对没问题。 声明:本人绝对不是AB PLC的枪手。只是本人做过的工程应用体会。

网友B:
还算中肯

楼主:
可能业主对西门子有些好感吧。现在具体还没定不过很急的,另外这个应该是招标的。现在只要是定两个分控站和中控室之间用工业以太网还是现场总线,大家帮帮我。关键是价格和性能(我总觉得性能好象差不多),大家觉得呢 controlnet好像不开放吧,又可能生物反应区plc是生物反应池设备商提供,到时候如果不是ab的会不会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