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恒速工作的电动机上有节电效果吗?

楼主(2002-11-22):
各位变频器高手:晚辈这有礼了!!!    我是变频新手,变频器节电是其重要用途之一,在许多电动机应用场合,速度是恒定的,如恒速运转的生产流水线,电动机都不是满负荷工作,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有节电的空间吗?商场、地铁的滚梯也是恒速运行,但经常不满载,用变频器有节电空间吗?

网友A:
调速是变频器的另一种重要功能

网友B:
使用变频器可以在很多场合达到节能的目的,但在很多使用它的目的不是出自于节能。很多是为了实现一定的工艺要求。例如你说的电梯等。

网友C:
变频器节能的时候主要是调节电机的转速,如果在不能调速的情况下是不能节能的,不过现在市场上有一种软启动器,它在电机空载或轻载时可以降低电机的输入电压,从而降低电机的铁损和铜损,达到节能的目的,并且不改变电机的转速

网友D:
恒速下的节能,我的看法,变频器是可以节能的(节能相对的)。在变频器中叫直接转矩控制,既负载大时,输出力矩增加,负载小时输出力矩减小,那么,电流也在变化,负载小时,电流小所消耗的电能不就下降了。但节能的多少,取决于变频器的性能和使用的方式,软启动器的节能是有限的,一般恒速的场合都是恒转矩或负载变动大的场合,尤其负载可能到额定的150%,没有人敢用软启动器节能冒这个风险,软启动器在这种情况下频繁的处于起动模式下(电压从欠压到全压),是会发热的,软启动器的名称故名思意用在起动。运行时少用或不用,既使用场合也少,如负载变动不频繁,且负载不是重载的情况下用软启动器尚可,随着电压的下降,电机的输出力矩成平方的下降,负载电流上升的也快,其节能也就有限,但变频则不存在此问题。

网友E:
恒速下使用变频器也是可以节能的。由于设计的余量或是负载的变化变频器都可以调整输出与之适应,尤其是带有自适配和自动能量优化的节能效果很显著。

网友F:
我这里有在不改变电机转速的情况能节能的产品,而且节能效果非常好。如果谁有兴趣请和我联系。E-mial:wangqiuyuan@163.com

网友C:
变频器的一些特性相比软启动来说是不错的,但是变频器的价格比较的高,软启动是用来启动的,但是在里面加上一些功能之后就以节能为主了。在启动完毕后就转入的运行状态,在运行状态下,通过检测电流的大小来控制电压的高低,如果电机在空载情况下,电压自动下调,在电机突加负载时,电压自动跟踪到满足转距的电压乃至全电压,保证电机不发生堵转。在负载变动大的情况下效果更好,在此状态下节电器做的比变频要好,因为变频要加一个负载的反馈系统,在诸如破碎机等环境恶劣的负载上的反馈系统是不好加的,如破碎物料的大小是不好检测的,而节电器可以通过电流的大小很容易反映出来,并且价格是变频器的1/2左右

网友E:
以目前的软启的水平通过附加电路实现运行中电压调整,会使电机得到合适的励磁吗?在现有基础上通过检测电流的大小来控制电压的高低,功率因数不会下降吗?即便是晶闸管的软启。 实际上就是变频器的电压调整也还是一个课题……

网友D:
存在说的对。 我使用软起和变频多年,就从起动特性来说,软起比起变频来说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恒转矩下的控制,软起有时起动电流设小时起动很困难,设大300%以上,冲击太大而变频器却毫不困难。我们知道在感性负载中电流永远滞后电压,软起靠检测电流来控制,永远不可能使电机得到合适的励磁,而变频数容性设备,且控制方式丰富多采,随着变频器性能的日趋完善,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途径。 连西门子公司对软起的节能都说要小心,她的3RW22来说。国外ABB等有名的公司也从来不把节能做为软起的卖点。因为有风险,且其前景必将被变频器取代。 电梯上最早的交调电梯就是用微机控制双向可控硅来调速比现在软起的技术要复杂的多,现在不是才应用了几年就被变频器取代。因为先天的理论就落后于变频控制方式。

网友D:
“在启动完毕后就转入的运行状态,在运行状态下,通过检测电流的大小来控制电压的高低,如果电机在空载情况下,电压自动下调,在电机突加负载时,电压自动跟踪到满足转距的电压乃至全电压,保证电机不发生堵转” 注意电流感性负载中永远滞后电压,在频繁的调节下,软起不发热,电机不发热才怪,电机不可能得到合适的励磁。

楼主:
无论是用DTC还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都有节能的作用,不过效果就要看你选具有什么功能的变频器了

网友C: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版主的一篇文章 本文向朋友们介绍软起动器在石灰石斜皮带机上的应用   某水泥厂是国家“七五”期间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是我国自行设计、主机设备国内制造,第一个同时设有两条窖外分解窖的现代化大型水泥企业。设计能力为年产525#水泥130万吨。   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广泛地采用先进技术和“节能”装置,在矿山石灰石斜皮带电机、熟料斜皮带电机、粘土烘干磨机、煤磨排风电机等设备上采用了软启动器,效果甚佳。以下是他们的发言:   大家都知道,鼠笼型电动机虽有结构简单,运行可靠和维修方便等优点,但一般均采用直接起动方式,所以起动时电流大,对电网和设备造成冲击,而国内一般降压起动设备可以解决起动电流大的问题,但不节能,并且保护单一,无电子控制软联锁功能。为此,我厂在生料车间75KW石灰石斜皮带上安装了某公司生产的软起动装置。采用该装置经10个月的运行,效果颇佳,满足了生产的需要。该装置具有安全运行可靠性高、免维护的特点。这种降压起动方法提供一种平滑、无级的软起动控制,因而大大地减少了功率传输元件的磨损,并且消除了产品的损坏和材料的浪费。该装置使电动机起动电流减少70%,从而避免了照明暗淡、电压端干扰及电网中的电压、电流的不稳定状态。同时,该装置内有完善的保护功能,无须增加其它保护。内装电子联锁装置,易于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其最大的优点还在于节能,且节能效果显著。该装置是为标准三相交流感应电动机设计的固态软起动控制装置,可用在原有的电磁接触器起动控制柜中,并可获得减速控制功能。   1、运行参数测试:   经多次对生料车间石灰石斜皮带电动机测试结果如表所示。石灰石斜皮带电动机型号为:Y2805-4-75KW,1480r/min,140A;选用软起动的型号为:PS1-38100-E,100hp,157A。    不用软起动器(I起=1040A) 用软起动器(I起=352A)   负载量 U线 I线 COSФ P S视 U线 I线 COSФ P S视   空载 380V 55A 0.80 29 36.20 215V 34.8 0.92 12 13   50%负载 380V 70A 0.80 36.9 46.07 290V 49 0.92 22.6 24.6   75%负载 380V 81A 0.80 42.6 53.31 300V 70 0.92 33.5 36.4   100%负载 380V 95A 0.80 50.02 62.52 310V 98 0.92 48.4 52.62   从运行数据来看,负载的功率因数得到提高;起动电流大大降低;空载、50%负载、75%负载下节能效果明显;满载下也有一定的节能效果。   2、经济效益分析   生料车间石灰石斜皮带电机,节能计算如下:   运转时间=24小时/日×365日/年×90%=7884小时/年   运转同期100%负载----50%时间    75%负载----35%时间    50%负载----10%时间   空载---- 5%时间   ⑴、年节电情况   满载运行时:(50.02-48.4)×7884×50%=6386kwh   75%负载运行时:(42.6-33.5)×7884×35%=25110kwh   50%负载运行时:(36.9-22.6)×7884×10%=11274kwh   空载运行时:(29-12)×7884×5%=6701kwh   年节电量总计:49471kwh   ⑵、静态回收期   以电价0.5元/kwh计算   年节约费用:49471×0.5=24735元,   该软起动设备成本约2.5万元左右/台,   则静态回收期为25000/24735=1.01年,   这样光以节电计近一年就可回收成本,如果再考虑减少故障及减少电器元件器件损耗等因素,效果将十分可观。   3、效果评价   该公司生产的PS1型软起动装置和国内生产的软起动装置比较:都具有降低起动电流和减少对电网冲击的作用,但国产装置在起动结束后就不再起作用,而PS1软起动器由于增设微机控制和电压、电流反馈的环节,根据电动机的负荷变化情况随时可以调节输出电压,使之达到最佳运行状态,以减少电动机的铜耗,达到节能的目的。   PS1型软起动器和变频器相比较:   1) 都具备降低起动电流的功能;   2) 变频器对需要调速的风机、水泵节电效果明显,而PS1型软起动器对皮带、磨机等变负荷的场合节电明显;   3) PS1型软起动投资少见效快,而变频器投资大,价格是软起动器的3倍以上。   4、结论   根据试用情况,该装置在下列设备上安装效果最佳。   1. 皮带、磨机、破碎机负载等经常改变负荷的设备。   2. 50kw以上的风机、水泵从降低起动电流,减少电网装机容量考虑。   3. 经常频繁起动的大中型电动机。   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唯一出路,就是进行技术改造。为此我厂制订长远的工作计划,准备降低吨水泥电耗和减少电网的装机容量,拟在一些设备上再改造一批。 王仁祥

网友E:
……勿须放屁,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 毛泽东

楼主:
各位大师: 现在有二种观点,节电和不节电,软起动的节电效果不敢确定,有些文章的可信度不高,商业成份太重。 请问:zhengzheng、存在大师,变频器不改变变频(不改变速度)怎样减少电流(降压),降压就一定节电,如果真是这样,恒 速下也能节电,中国就有许多人的概念是错误的,您二位有实际操作的经历吗? 这里,感谢大家赐教,这对很多人会有帮助!诚谢!!!

网友G:
恒速能节电?先把变频调速的原理搞清楚再说!

网友G:
考虑节电应基于过程。软启动最主要是用于电机启动的过流保护,节电是次要的,不要舍本求末。

网友H:
zhengzheng \存在 你们有联系的方式吗?

网友F:
我这个在不改变电机转速情况下能节电的产品叫Powerboss,是英国生产的一种智能电机节电器,它能自动检测电机的负载,从而改变电机的电压和电流,从而达到节电效果是比软启动器好得多的产品,其卖点就是节能。目前在很多大公司都有广泛的使用。比如本田、福特、通用汽车公司,可口可乐,3M等,目前这个产品刚刚进入中国市场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E-mial:wangqiuyuan@163.com

网友I:
仅仅是无功功率,理论上恒速不节能,且其本体反而会增加一个能耗环节。

网友H:
我随便说一下,我公司做的变频器节能方法是通过根据所生产的产品工艺把恒定功率改为产品工艺具体需要功率,从而达到节能的效果,你们觉的怎样???????????

网友D:
调速原理:变极,变转差率,变频。恒速下的节能,主要是设备的占空比,既设备空载和满载的系数,变频器可以做到根据设备的情况(双闭环,如编码器弥补靠电流检测的滞后性)不变频(恒速)下,设定一定工作曲线,即一定的输出力矩(电流的改变)来达到减少设备无功功率的损耗。这是恒速的节能原理,与变速节能是有区别的。 但比软起可靠,软起在控制方式上的落后,导至不能很好的节能的重要原因。

网友D:
调速原理:变极,变转差率,变频。恒速下的节能,主要是设备的占空比,既设备空载和满载的系数,变频器可以做到根据设备的情况(双闭环,如编码器弥补靠电流检测的滞后性)不变频(恒速)下,设定一定工作曲线,即一定的输出力矩(电流的改变)来达到减少设备无功功率的损耗。这是恒速的节能原理,与变速节能是有区别的。 但比软起可靠,软起在控制方式上的落后,导至不能很好的节能的重要原因。 进步了:有。 zhenghon@mail.wl.xj.cn

网友J:
我来说两句;我认为在稳速下变频器也能节能!条件是在轻载情况下。其1。因为变频可以把电机的电流分成激磁和转矩电流,根据实际的输出速度调节转矩电流的大小,使其速度得以稳定。其2,变频器的输入级有较大的电容,提高了功率因数。 而在直接加电的情况下,轻载时,为保证电磁平衡,电机会工作在额定转速之上,相当与加大了转矩电流;其2,此时的电流成分中大部分是用于激磁的无功电流,功率因数较低。所以。。。。。

网友K:
i agree with zhengz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