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采集卡进行连续采样

楼主(2002-11-22):
我适菜鸟,请问,如何使用采集卡进行连续采样,比如说以100kHz的频率进行采样,同时画出电压值的图像。说明书上提供的函数都要求给出采样个数,与我的要求不符,我该怎么办?请大虾们赐教。

楼主:
我用的视ICPDAS的P1202

网友A:
你看看驱动里有没有double buffer的例子。

楼主:
我看过你们前面的讨论,没有你们说的的double buffer的函数.是不是说明我的卡不支持?有没有其他办法实现。谢谢李老师。

网友A:
除非自己写驱动函数了,比较麻烦。

网友B:
愚以为这么高的采集速率,不可能一边采集一边实时画图(画图很慢) 应分两个步骤,先采集,后画图。 如果能时实画图,我也想学学,不吝赐教

网友A:
我曾经和一些工程师聊过,使用DrectDraw技术可以实现一秒中画10万个点.并且人的视野有限,不必要把所有的点都画出来.像传统示波器也只是采一段数据进行显示.

网友C:
我不知道你的数据采集卡是怎么做的,和PCI相连的桥片是什么型号。驱动是否是你自己写的。敖斌军 0755-83778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