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16G5出现GF故障

楼主(2002-11-22):
安川616G5 ,11KW工作2小时后出现grornd favit故障(故障频繁)。

网友A(2002-01-12):
安川616G5 出现的grornd favit故障是接地故障,请检查电机和线路。

楼主:
列举本人维修该故障时碰到的几种可能性: 一、主控板与驱动板的连接线出现松动。 二、逆变模块损坏。 三、主控板故障。 三种情况我都碰到过,你可以试着检查一下。

网友B(2002-11-09):
能够复位就不是主板故障!电流互感器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C:
你好! 可能原因:1.电流传感 2.连线问题 3.逆变桥 4.主板 5.外部(电机、线路。)

楼主:
我也遇到过,用摇表摇一下,如果电机没问题可能是变频器进了灰尘,也可能进水了,用灯泡烤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