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锅炉控制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2-11-23):
本人现控制某大学锅炉房的5台锅炉,硬件已安装完成,现用PLC编程控制,因本人未控制过锅炉,特请教各位大侠指点江山,关于锅炉的控制方法或理论等等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PLC程序的编写我很熟,但是没有关于锅炉的控制方法或理论,也就是没有锅炉控制的计算方法或数学模型, 特请教各位大侠指点江山。盼复:rocky0988@163.com.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A(2002-08-26):
可以参考<<热工控制系统>>一书,里面讲到了一些.我是维护锅炉电气系统的

网友B(2002-11-17):
有没有人给你回信呀?可不可以转给我?谢谢了 e-mail:wl8626@163.com

网友C:
用那个厂家的产品,已经安装了那些硬件系统。

楼主:
你好: 锅炉有很大种类,诸如燃气炉,燃油炉,燃煤炉,燃煤炉又分链条炉,煤粉炉,沸腾路循环床炉.其中又分热水炉,蒸汽炉.以及蒸发量不同的锅炉控制也有差异.这些不同的锅炉控制也不相同,特别是油气炉,和煤炉,除了汽水系统控制相似外,其燃烧控制差异很大,设计思路,以及考虑的方面都不同.你能把锅炉的类型,以及你的控制系统构成说得更详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