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急救!!!

楼主(2002-11-23):
我公司一台三菱A100型22千瓦变频因电工保养时误将模块触发端全部拔下!现场已被破坏掉,目前不知如何判断和插回触发!!!望各位大虾指点急!急!急!!!

网友A:
用锤打烂它

网友B:
021-64753228-525

网友B:
分机应该是:535/534

网友C:
请来电020-81566269

网友D:
急不得,现场在哪里?

网友E:
三菱A100 22KW变频器模块的驱动引脚是同功率板上的接插件直接连接的,只要小心地安装好功率板就行了。 你说的变频器会不会是220KW的?

楼主:
我的三菱22KW不是用接茬件的而是用12个插脚接的所以没有足够的把握插回!谢谢望赐教

网友F:
找一台同样的变频或小功率的比较一下不是很方便。

楼主:
是呀我也知道,但我们公司只有一台这种品牌的机器!!!!

网友G:
我有一台A240-5.5KW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