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盐酸罐液位应使用什么液位计?

楼主(2002-11-23):
测量盐酸罐液位应使用那种液位计?

网友A(2002-02-07):
超声波液位计

楼主:
价钱太高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当然要耐用。

网友B:
浮球也可,有不腐蚀的。

网友C:
用吹气法就能解决,价钱很便宜呦。

网友A:
超生波,1。6万元

网友C:
是超生游击队吗,超生后要罚款1。6万元,是吗?

网友A:
若是密闭容器应采用带四氟的单法兰变送器,敞口容器用吹气法,价格较底。

网友D:
可以使用磁性液位计,很便宜。

网友E(2002-03-24):
我所用电容式物位变送器彻底解决盐酸罐液位的测量问题. 航天部102所 传真:010-68383627 电子信箱:htj102@163.com

网友A:
请查阅出售信息。A32射频电容物位计是你最合适的选择。

网友F(2002-11-01):
我公司是进口设备及仪表的代理商,代理产品有 : SONIC 超声波液位(物位)计、明渠流量计、英国 雅安 电磁流量计、英国 杰之力 超声波管道流量计、意大利EMEC电磁式计量泵、水质监测仪、意大利CP机械式计量泵、美国 柯福 隔膜泵。 我公司是一级代理商能为贵公司最优惠的价格 ! 请浏览我公司的网站 : www.ean-tech.com 可下载详细的资料。

网友G:
可以用超声波传感器或插入式、浮球式传感器。 EMAIL:YQTJ@EYOU.COM

网友H:
你的容器长途运输吗

网友I(2010-08-07):
选择的产品为盐酸专用液位计!型号:CH-SON-F10FB-ACR2C0S1、CH-SON-F15FB-ACR2C0S1。传感器为聚四氟乙烯材质,为防止主机线路板腐蚀,我们采用传感器和主机分开放置!主机和传感器中间导线采用防腐高温专用导线。
专业的强大的主机,具有中文显示界面。更方便调试和操作。
中文显示界面可以同时显示:液体的高度 探头到液体之间的距离
模拟液位示意图 继电器吸合等状态 及环境温度。
详见以下资料:

一、概述
超声波物位仪是一种非接触式、高可靠性、高性价比、易安装维护的物位测量仪器。它不必接触工业介质就能满足大部分物位测量要求,超声波物位测量仪是我们公司经过多年努力开发,拥有完全自主产权的新一代超声波物位仪。

二、特点和功能
 先进回波跟踪算法
采用先进的回波数字滤波跟踪算法,能在嘈杂的电、声噪声中有效捕捉真实回波。
 多种补偿模式
内置温度补偿,分体可用外接温度传感器的方式。有声速校正模式,可以更好的适应不同的工作现场,实现更精确的测量。
 点阵式液晶,全中文菜单
全中文菜单,使调试和应用变得更为容易。点阵液晶,可以显示多种图形。产品调试的时候,可以更直观、明了。
 灵活的测量模式
物位和距离两种测量模式,并可以灵活设置参考位置,让显示值更为直观。
 可编程继电器输出
继电器可编程,每个继电器可以设置成高位、低位报警或者关闭,可以单独设置报警值、回差值。

三、主要技术指标
表 3.1 主要技术指标
功 能 一体型 分 体 型
量程 5米、8米、10米、12米、15米、20米、30米 5米、8米、10米、12米、15米、20米、30米、50米、60米、70米、 40米泥位计
测量精度 0.5% 0.5%
分辨率 3mm或0.1%(取大者) 3mm或0.1%(取大者)
显示 中文背光液晶:物位测量值、距离测量值、变送值、环境温度值、回波状态、报警显示、算法选择等。 中文背光液晶:物位测量值、距离测量值、变送值、环境温度值、回波状态、报警显示、算法选择等。
模拟输出 4~20mA/750Ω负载 4~20mA/750Ω负载
继电器输出 2组AC 250V/ 8A或DC 30V/ 5A 状态可编程 2组AC 250V/ 8A或DC 30V/ 5A 状态可编程
供电 220V AC+15% 50Hz
24VDC 120mA 可选 220V AC+15% 50Hz
24VDC 120mA 可选
环境温度 显示仪表-20~+60℃,探头-20~+80℃ 显示仪表-20~+60℃,探头-20~+80℃
通信 485通信,MODBUS协议(可选) 485通信,MODBUS协议(可选)
防护等级 IP66 显示仪表IP65,探头IP67
探头电缆 无 可达200米,标配10米
探头安装 根据量程和探头的选型 根据量程和探头的选型
储存要求 存储环境温度:-20~+60℃;存储环境压力:常压;
存储环境湿度:≤90%RH(非凝结);
其他要求:环境中无腐蚀性气体或蒸汽,无振动。 存储环境温度:-20~+60℃;存储环境压力:常压;
存储环境湿度:≤90%RH(非凝结);
其他要求:环境中无腐蚀性气体或蒸汽,无振动。
联系电话:13137156611 QQ:401177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