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人,麻烦你进一下

楼主(2002-11-23):
昨天你没再回帖,我想问是不是controlnet不开放,如果碰到我说的问题就是设备商提供的生物反应区控制plc不是ab的,是不是在接入controlnet的时候会有些问题。 我想如果开放协议相对是不是就会好的多呢?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对。看来你的PLC硬件已经定好了,生物反应区控制plc是西门子的?即使是开放协议还需要您自己做很多的工作,太麻烦。如果是我,就选配套的现成的。

楼主:
不知道因为生物反应池是打算用飞力专利工艺,上次和设备商谈他们说配套供应控制系统,因为要招标,又是BOT项目现在好多都不确定。这样的话我想应该用以太网TCP/IP好一点吧,起码现在所有的PLC都有相应的通讯模块吧,您觉得呢?

楼主:
另外我想如果供应商提供的PLC(叫它PLC01)不支持我现有的网络形式,我用一个支持我选用网络形式的PLC(PLC02)作为一个专用通讯PLC。PLC02与PLC01之间用自由协议(不知道其他厂家的PLC有没有像西门子的那种点对点的RS485/232的串行通讯模块),再将PLC02接到网络上,PLC02就成了个网关了。这种方法可不可行,是不是太复杂了。

网友A:
也不是所有的PLC都支持TCP/IP协议,但是大多数的PLC都支持RS232通讯。你一定要弄清楚配套供应控制系统对外的通讯接口形式。即使是PLC01支持RS232 PLC02也支持RS232通讯,但是如果PLC02没有让你写通讯程序的地方,你也没办法使2个PLC直接通讯。我用过,你说的类似的情况,PLC2我选用了AB PLC SLC5/04 配一个BASEC模块,可以用VBA编程下载到模块中。OK

楼主:
那对于PLC01呢,我想也应该要求有写通讯程序的地方吧。 另外你说的BASEC模块是不是个通讯模块吗?还是BASIC模块(支持BASIC语言的模块?),不好意思,这个问题可能很菜,见笑了。因为我想VBA式WINDOWS系统中的一种面向应用程序的高级语言(用VBA给CAD写过小东东)在组态软件中我能理解,但是VBA写的东西下载到PLC中,我就不理解了,我想PLC应该是用汇编语言这种东西写吧。还是有编译器编译了以后下载呢? 十分感谢,耽误您的时间帮菜鸟入门了,真是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