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据向导求助

楼主(2002-11-23):
我在做报表过程中需要把历史数据转换成csv文件,因此使用了历史数据向导,但是设定startdate时总是报错(Date separator mismatch),可是我是按照指定格式输入的。恳请大家点拨一下。另外,做报表是不是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A:
请用在“控制面板”定义的时间,日期格式输入时间和日期。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EXCEL和HISTDATA交换数据的时候有什么意义,我是说改变历史数据有什么意义?能不能在Intouch中打开Excel文件呢?我是初次使用Intouch,使用当中得到好多热心同志的帮助,真的很感谢大家。我很希望能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不知道能向谁请教,在使用过程中的注意问题。我现在是研究生,想知道能不能在Intouch中有什么开发,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