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c通讯问题

楼主(2002-11-23):
我用B&R2005和西门子MacroMaster变频器通讯,通讯协议是西门子的USS协议,我用framedrive(帧驱动)编写通讯程序,pcc能和变频器通讯,能修改变频器的参数,也能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频器上闪烁的显示输出频率,但是变频器始终不转(变频器用本机控制时,能正常运转)。 那位大虾能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2001-05-17):
从现象上看应该不是PCC或者软件的问题.你可以查阅变频器的手册,看看是否有参数开关没有设置.

网友B:
变频器是直接控制电机的设备。所以通常变频器有很多的参数用来限制其各种功能。从你的叙述中我想你很可能是某个或某几个参数的设置限制了运转。建议查查参数表。

网友C:
请查一查本机控制与PCC控制时,驱动的模式有没有变化。 应该是可以驱动的。

网友D(2002-04-25):
不知你使用的变频器是否与我的一样。你说的问题大有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问题。用通讯控制变频器,请注意你的connecter一定要正确。另外,你的两个主副接触器是否正确。注意X9。 很愿意与你交流。qiqi931@sina.com

网友E(2002-11-05):
我知道,是你做错了一个结构函数 jianhua1997@hotmail.com

网友A:
一个程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