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工控新思路

楼主(2002-11-24):
贝加莱的pcc 及其他工控产品的控制理念与传统的plc有 很大不同,如果传统的工程师想更新自己的思路的话, 可以考虑接触一下B&R

网友A(2001-05-27):
如果你的精力过剩,可以去做。

网友B:
可否提供编程语言c语言等详细资料。 pppcc@gongkong.com

网友C:
可否提供编程语言c语言等详细资料

网友D(2002-10-25):
请教各位大虾,我们公司B&R 2010的PLC出现下示故障: PLC正常运行几分钟后,ERROR 指示灯亮,LCD面板显示为 “FATAL ERR 9100”“B&R RCP 200 ME 913“ PLC 停止运行,几秒钟后,PLC 又恢复正常周而复始,没有规律性。请各位大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E(2002-11-24):
可否提供编程语言c语言,触摸屏等详细资料及软件 xianmingk@yahoo.com.cn

网友F(2019-10-10):
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复制和粘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