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在S7-300中DB概念与用法

楼主(2002-11-24):
在S7-300中DB概念与用法问题求助各位: 编一个FB程序要用到DB,能定义一个D类型数据在OB1中使用吗?如何使用?

网友:
定义一个D类型数据??是DB类型吗? 据我所理解,DB(DATABLOCK)是一个数据块,作用是将数据封装。比如你先定义一个DB1,点属性选择它为share DB,则任何OB、FC都可以引用其数据。打开DB1后可以在里面添加数据,而在第一列中,系统会自动分配你所添加的数据的地址,比如你新建一个“K01”,定义为BOOL,该行第一列就有其地址0.0;再建一个“T01”,定义为“WORD”,该行第一列就有其地址2.0。保存后在OB1中可以加以引用,“K01”引用地址为:DB1.DBX0.0;“T01”引用地址为:DB1.DBW2。

网友A:
可以的,你可以定义一个SHARE 的DB 在OB中打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