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工程

楼主(2002-11-25):
我有一在现场测试好的工程,在一装有INTOUCH演示版的机器上打开时,提示: DB cannt be loaded,are database files read only, or user has read_only access? 请问什么意思?如何打开此工程?

楼主:
你可以将该工程文件夹中的文件“DB.CSV”只读属性取消试一试!

楼主:
我看到有一个DB配置文件,不知是不是你说的,但它的属性已经不是只读的了。

楼主:
怎么没人为我解答这个问题?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帮帮我。

网友A:
文件夹只读属性取消试一试

楼主:
所有的文件都不是只读属性了,文件夹也不是只读属性了。 可还是不行。怎么班呢?

网友B:
在装intouch时提示你配置一个用户(需系统已有的用户),此用户需为adninistrator权限,然后用此用户登陆,启动intouch,若数据库容量未超过“狗”的限制,一切ok!!!

网友C:
Maybe your application corrupted. you can "re-create" your application by: 1. Create a new application. 2. DBDump your tag database to .CSV file and DBLoad this .CSV fiel to your new application. 3. Export all your scripts and windows to your new application. 4. convert all "placeholder" symbols in your scripts and animation links to your local tags. 5. run your new application.

楼主:
我有一在现场测试好的工程,在一装有INTOUCH演示版(intouch 的版本是5.6)的机器上打开时, 先提示“exceeded dictionary limit of 32 tags ” 然后才显示“DB cannt be loaded,are database files read only, or user has read_only access?” 第一个提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主要是因为第一个提示。

网友B:
数据库超过32点。

楼主:
“数据库超过32点”是什么意思?(是指数据库里的变量超过吗?)。 为什么会这样?在有狗的正式版上测试好用,只是因为装的是演示版吗?那么我用现在的5.6版本的INTOUCH演示版还能打开这个工程吗?如果不行,怎么样才能打开这个工程?

网友D:
你说的对。就因为您的是演示版不允许超过32点。如果想在演示中打开,请将DB TAG 删除到32点以下。OK!

楼主:
怎么删除啊?请指教

网友B:
需在有狗的机器上操作,删除点后的工程很可能只能在draw中打开,不能view.

楼主:
那么,现在没有狗,难道就没办法打开这个工程了吗?其他版本的演示版有这个限制吗?

网友E:
Wonderware的InTouch演示版有限制:开发32Tags,运行120分钟(5.6也许60分钟), 你必须用适合你的工程点数的正式版才能做工程!!

网友:
哦,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