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找到加密狗驱动程序

楼主(2002-11-25):
WWZSL :   能不能找到以下加密狗驱动程序希望发送过来   正面KEY:SDC00926 AND 990820DW   反面FCC ID:IVZXPRO1188   我的E—MAIL:XINYOYO@21CN.COM       谢了!!!!!!!!

网友A:
你是想要授权盘是吗?如果intouch没删除,可以到它的目录下找到。

楼主:
我的授权盘不找不到了,但我的INTOUCH也没删除,如何才能找到呢???? 望指教!!!!!!

网友B:
您可到c:\program files\FactorySuite\common下找到WWSUITE.LIC, 这就是您的授权文件。 另外,根据您所提供的信息查不到,我需要您的KEY上的SN号码。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06-07-24):
我找了找不到

网友C:
大马我找了找不到

网友D:
查找整个电脑硬盘,是否有wwsuite.lic文件
或license.dat文件,早期的授权文件是后者。
你的INTOUCH是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