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在线称重系统方案

楼主(2002-11-25):
各位专家:    我厂欲求购或自行开发在线自动称重系统。    在线检测同一产品加工前后重量差值,根据输入设定值自动判断是否合格。    精度要求0.1克。    希望大家提些可行性方案。谢谢

网友A:
如果要多花钱,可以用PLC的称重模块,精度高。(一股用于精确配料) 但是如果对要求不是很高(对于你的系统可以)可以买称重表。连接到PLC上,可以用模拟量或通讯方式连接。 如果不用PLC工控机连接买称重表,模拟量连接到工控机上。

网友B:
用梅特勒-托利多的称重表,与PLC或工控机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