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S2710A数传电台与欧姆龙PLC的远程连接案例

楼主(2002-11-25):
一、前言: 美国MDS公司(Microwave Data System Inc.)原隶属于美国安达普宽带通信公司ADAPTIVE BROADBAND旗下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微波公司,位于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自2000年7月18日起,美国MDS公司成为一家独立运作的上市公司。MDS公司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无线数据传输系统设备供应商,是全球点对多点无线电数据遥测技术应用和低强度点对点无线话音及数据传输的领导供应商,是一个通过ISO-9001认证的公司。 MDS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无线数据传输设备供应商,目前已在世界各地安装了500,000套电台,成为遥测、遥信、遥控及高速数传行业最大生产厂商。MDS系列电台创立了高性能的遥测通信标准。 MDS公司是无线数据采集应用行业的世界领先者,MDS为用户的实时准确的控制、监测和数据采集提供了无缝的、高速实时而又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它通过高效的配置为用户节约成本。系统包括需申请频率的窄带到无须申请专用频点的跳频扩频电台全系列。 二、下面着重介绍MDS2710A电台和欧姆龙CQM1H-CPU51的PLC的连接方法。 1、设备准备:PC一台、欧姆龙CQM1H-CPU51两部、MDS2710A2台、 9芯至9芯数据线两条,9芯至25芯数据线两条。 2、连接方法: 有线连接:PC和主PLC通过9芯到9芯直连线进行联接,具体接线为TX—TX,RX—RX,GND(5)--GND(9),并将接PC的9芯线的7、8短接,接主PLC的4、5短接。两台PLC通过9芯交叉电缆进行连接。具体连接为:RX—TX,TX—RX,GND(9)--GND(9),并将4、5针短接。 加电台的连接方法:PC和主PLC通过9芯到9芯直连线进行联接,具体接线为TX—TX,RX—RX,GND(5)--GND(9),并将接PC的9芯线的7、8短接,接主PLC的4、5短接。主PLC和主电台进行交叉线(9—25芯数据线)连接,具体为:RX—TX,TX—RX,GND(9)--GND(7),并将接主PLC端的9芯线的4、5短接。电台和从PLC的连接线和主PLC和电台的连接线相同。 3、调试方法: (1) 有线连接通信:PC和PLC通过有线方式进行通信,设置主、从PLC的参数,进行数据通信。在确定保通信正常的情况下,将PLC之间的连接电缆去掉,接换上两个电台。 (2) 设备两个电台的参数,电台的数据格式要和PLC的数据格式一致,如果PLC选用9600/7E2,电台也应设置为9600/7E2。然后连接电台到PLC,主、从PLC通过电台建立了通信。 (3) 电台与PLC匹配的参数: Baud Rate 为9600 Data Format为7E2或8N1 DataKey Mode is on Cont. Mode is off Buffer Mode is off    经测试,MDS 2710A电台和欧姆龙CQM1H-CPU51的PLC连接通信正常,可以正常进行数据的上载、下载及远程通信。 4、应注意的问题:   1)、电台和PLC的数据模式设置要一致,如PLC设置为96007E2,电台必须设为9600 7E2   2)、连接好电台、天线,确保电台设置正常   3)、确保电台的接收信号强度(RSSI)在-60 到 -100dBm之间(用设置软件可测出)

网友A(2002-07-23):
请教你:有公司宣传2.4G“公共频率”在中国不用审批或特许,的确是吗?

网友B(2002-08-29):
能介绍一下MDS2710A电台的价格吗?

网友C:
如果是大数据量的采集,用猫能以较好的实时性传输么?

网友D:
本人曾用过MDS2710, 点对点通讯。 一方固定, 另一方高速移动。 用modicon plc 与其相连 调试异常简单。

网友E:
最远距离是多少?

网友C:
如果是跨国呢?我刚刚学习,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F:
通讯距离是多少? 价格呢? 20km是否需要放大器?是否需要天线? 是否需要建设发射、接收塔? 以上问题烦请回答!

网友B(2002-10-04):
能否多台连接?

网友G(2002-11-05):
MDS2710数传电台可以作为点对点或点对多点网络系统使用,视无线通信环境不同,通信距离能达到50~70公里,如果没有大的阻挡,不一定要建铁塔. 对于价格问题,烦请来电垂询!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栗志新    电话:8610-62194957/4958/5094/5095     传真:8610-62194935     Http:www.wirelessdatant.com    MDS公司:http://www.microwavedata.com

网友H:
栗志新: 不知你用siemens的plc与MDS2710A电台远传连接吗? 如果做过,能告诉我吗? 另外,能将MDS2710A电台的资料寄给我吗! 我的地址:湖南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南路时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412007 叶伟 e_mail: ye_w@hotmail.com

网友G:
与siemens的连接是最典型的应用,我将马上寄给你资料.

网友I:
栗志新: 您好! 不知你是否接触过MDS2710A和组态软件MCGS的接口问题,如果有能否给我寄一份它们的驱动程序?

网友I:
我的地址:哈工大汽车工程学院 邮编:264209 EMAIL:yyf1023@163.com 收信人:姚玉峰

网友B:
您好 : 您能寄一份资料给我么? 地址: 黑龙江鹤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计算中心 154109 xiujia8848@21cn.com 谢谢!!

网友J:
栗志新:    您好!    MDS2710A电台和SIEMENS S7-300 进行点对多点通讯时,是否必须在PLC站加通讯模块?我是个新手,我了解MDS2710A是支持ASC码通讯的,我原来调试过8个RTU通过电台和上位机通讯,但效果不是太理想,速度不是实时的,几个分站有相互干扰的问题.如果您有好的方案,能否给我建议.因为我手上又有一个调度的工程要做,请把方案和贵公司电台的资料寄给我好吗.并请报价.谢谢! 地址:浙江省玉环城中路121号台州中昌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自动化工程技术部 邮编:317600 电话:0576-7279509 传真:0576-7279209 收信人:姚元海

网友G:
与s7-200不同的是,300系列必须配通讯模块。如果是modbus协议,建议你用RTU而不用ASC方式进行通讯。再有,如果协议对数据格式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你还可以在电台设置时把缓冲模式关掉,这样数据的实时性会好些。至于干扰,恐怕是你的站点天线架设有些问题,应该由专业人员来安装,这些地方可不能图省钱。

网友K(2007-01-24):
各位老师:
    我是一个新手,我想用S7-200系列中CPU224做主PLC,CPU221若干做从PLC,以MDS2710联接,组成一个多点控制系统,不用上位计算机.主PLC输入端接若干个按钮,按某个按钮,相对应从PLC带继电器动作执行工作,以继电器动合接点做回复信号,反应到主PLC输出端为相应指示灯灯亮,请问可以实现吗?如何实现?

  谢谢!
                   赵松<zss7600@163.com>

网友L:
可以实现,不过你plc内部的读写程序可就复杂了,因为不是连续发送方式,需要指令发送! 和有线通讯方式是一样的.
其实电台无线通讯没有什么神秘的,大家只要仔细认真去调试,没有什么大问题.最早我用模拟台通讯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太多了,10W的电台,频率相隔3Mhz,2台电台距离相隔15m远,之间干扰太大了.后来用了2710数字电台,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M(2008-03-07):
如果是modbus协议,建议你用RTU而不用ASC方式进行通讯

网友N(2011-05-27):
关键问题,使用电台是否需要审批?

网友O(2011-07-07):
更多相关案例请登陆华讯威达网站:www.huaxun.com或致电:8610-84943970/71/72

北京华讯威达全体员工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