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12触发问题

楼主(2002-11-25):
李老师,我现在在labview下,用9812的Middle Trigger模式采集数据,为什么采集的数据都是0?而且Pre-Trigger也是这样,而其他的触发方式下都能正常的采集数据,是不是本身提供的驱动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你用的LabVIEW的版本是多少?PCIS-LV的驱动是多少?在哪个操作系统下用的?我以前试过没有问题的.

楼主:
我的labview版本是6.1的驱动为:PCIS-LVIEW98,在Win98操作系统下 另外我在Winxp下用PCI-LVIEW2000也试了一下也是这样的,是不是那而设置还有问题?不过很奇怪的就是别的触发方式都没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我在LabVIEW 6.1+win2000+PCIS-LV ver 3.33下测试没有问题.你用的PCIS-LV版本是多少?

楼主:
我用的pcis-lv的版本是3.03,不知道您所说的3.33版本能不能从网上下载?

网友A:
我就是从网上下载的。http://www.adlinktech.com

楼主:
的确是驱动的问题,换了3.33就可以了, 谢谢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