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真正矢量控制的国产或合资变频器

楼主(2002-11-25):
寻求国产或合资的真正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可带PG控制卡) 有意来电:0577-81996299

网友A:
艾默生TD3000的是吧

网友B:
我们是浙江地区艾默生变频器的代理商.0571-88862672-8807 俞世英 ysying919@sohu.com

网友C:
有调谐功能(自学习)的变频器才有真正的矢量控制!

网友D:
日本明电舍VT230S具有真正的矢量调节功能 Tel:010-65911482

网友E:
中心: 你的说法不一定正确. keb-f4系列是真正的矢量控制变频器,但是它没有参数调谐. 另外:有参数调谐的也不一定是矢量控制变频器. td3100/3200/3300是国内自己研发的真正实现产业化的矢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
我越来越糊涂:大家都说自己是矢量控制,到底什么是矢量控制?能有人给我系统的归类吗? 这篇网站转载于:新浪网机电频道,请各位大侠发表意见。 通用变频器技术发展与展望 --------------------------------------------------------------------------------   交流传动与控制技术是目前发展最为迅速的技术之一,这是和电力电子器件制造技术、交流技术控制技术以及微型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飞速发展密切相关的。通用变频器作为商品在国内上市,是近十年的事,销售额逐年增加,全年有超过数十亿元(RMB)的市场。其中,各种进口品牌居多,功率小至百瓦大至数千瓦;功能简易或复杂;精度低或高;响应慢或快;有PG(测速机)或无PG有噪音或无噪音等等。对于许多用户来说,这十年中经历了多次更新,现所使用的变频器大都属于目前最为先进的机型如果从应用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水准与发达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作为国内制造商,通过这10年来对国外的先进技术进行消化,也正在积极地进行国产变频器的自主开发,努力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回顾近十年来国外通用变频器技术的发展,对于深入了解交流传动与控制技术的走向,以及结合我国国情,开发自己的产品,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功率器件及技术变频技术是建立在电力电子技术基础之上的。在低压交流电动机的传动控制中,应用最多的功率器件有GTO、GTR、IGBT以及智能模块IPM(Intelligent Power Module),后面两种集GTR的低饱和电压特性和MOSFET的高频开关特性于一体是目前通用变频器中最广泛使用的主流功率器件。IGBT集射电压Vce<3V,频率可达到20kHZ,内含的集射极间超高速二极管Trr可达150ns,1992年前后开始在通用变频器中得到广泛应用。其发展的方向是损耗更低,开关速度更快、电压更高,容量更大(3.3kV、1200A)。目前,采用沟道型栅极技术、非穿通技术等方法大幅度降低了集电极一发射极之间的饱和电压[VCE (sat)]的第四代IGBT的应用使变频器的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一是IGBT开关器件发热减少,将曾占主回路发热50%~70%的器件发热降低了30%。其二是高载波控制,使输出电流波形有明显改变;其三是开关频率提高,使之超过人耳的感受范围,即实现了电机运行的静轻化;其四是驱动功率减少,体积趋于更小。而IPM的投入应用比IGBT约晚两年,由于IPM包含了IGBT芯片及外围的驱动和保护电路,甚至还有的把光耦也集成于一体,因此是一种更好用的集成型功率器件。目前,在模块额定电流10~600A范围内,通用变频器均有采用IPM的趋向。其优点:开关速度快,驱动电流小,控制驱动更为简单内含电流传感器,可以高效迅速地检测出过电流和短路电流,能对功率芯片给予足够的保护,故障大大降低由于在器件内部电源电路和驱动电路的配线设计上做到优化,所以浪涌电压,门极振荡,噪声引起的干扰等问题能得到有效控制保护功能较为丰富,如电流保护、电压保护、温度保护一应俱全,随着技术的进步,保护功能将进一步日臻完善IPM的售价已逐渐接近IGBT,而采用IPM后的开关电源容量、驱动功率容量的减小和器件的节省以及综合性能提高等因素后在许多场合其售价已高过IGBT,有很好的经济性为此IPM除了在工业变频器中被大量采用,经济型的IPM在近年内也开始在一些民用品如家用空调变频器、冰箱变频器、洗衣机变频器中得到应用。IPM在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日本三菱电机最近开发的专用智能模块ASIPM将比需要外接光耦,通过内部自举电路可单电源供电,并采用了低电感封装技术,在实现系统小型化,专用化,高性能,低成本方面又推进了一步。控制方式早期通用变频器如东芝TOSVERT-130系列、FUJI FVRG5/P5系列,SANKEN SVF系列等大多数为开环恒压比(V/F=常数)的控制方式,其优点是控制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缺点是系统性能不高,比较适合应用于风机、水泵。具体来说,其控制曲线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转矩响应慢,电视转矩利用率不高,低速时因定子电阻和逆变器死区效应的存在而性能不降稳定性变差等。变频器U/F控制系统的改造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磁通轨迹法、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理论等阶段。磁通轨迹法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者提出了基本磁通轨迹的电压空间矢量(或称磁通轨迹法)。该方法以三相波形的整体生成效果为前提,以逼近电机气隙的理想圆形旋转磁场轨迹为目的,一次生成二相调制波形。这种方法被称为电压空间矢量控制。典型机种如1989年前后进入中国市场的FUJI(富士)FRN5000G5、SANKEN(三垦)MF系列等。引入频率补偿控制,以消除速度控制的稳态误差。基于电机的稳态模型,用直流电流信号重建相电流,如西门子MicroMaster系列,由此估算出磁链幅值,并通过反馈控制来消除低速时定于电阻对性能的影响。将输出电压、电流进行闭环控制,以提高动态负载下电压控制精度和稳定度,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求得电流波形的改善。这种控制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对再生引起的过电压、过电流抑制较为明显,从而可以实现快速的加减速。1991年由富士电机推出大家熟知的FVR与FRNG7/P7系列。三菱、日立、东芝也都有类似的产品。然而,在上述四种方法中,由于未引入转矩的调节,系统性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矢量控制也称磁场定向控制。它是20世纪70年代初由西德F.Blasschke等人首先提出,以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比较的方法分析阐述了这一原理,由此开创了交流电动机等效直流电动机控制的先河。它使人们看到交流电动机尽管控制复杂,但同样可以实现转矩、磁场独立控制的内在本质。矢量控制的基点是控制转子磁链,以转子磁通定向,然后分解定子电流,使之成为转矩和磁场两个分量,经过坐标变换实现正交或解耦控制。但是,由于转子磁链难以准确观测,以及矢量变换的复杂性,使用实际控制效果往往难以达到理论分析的效果,这是矢量控制技术在实践上的不足。此外,它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转子磁链在空间上的位置才能实现定子电流解耦控制,在这种矢量控制系统中需要配留转子位置或速度传感器,这显然给许多应用场合带来不便。仅官如此,矢量控制技术仍然在努力融入通用型变频器中,1992年开始,德国西门子开发了6SE70通用型系列,通过FC、VC、SC板可以分别实现频率控制、矢量控制、伺服控制。1994年将该系列扩展至315kW以上。目前,6SE70系列除了200kW以下价格较高,在200kW以上有很高的性价比。直接转矩控制理论1985年德国鲁尔大学Depenbrock教授首先提出直接转矩控制理论(Direct Torque Control简称DTC)。直接转矩控制与矢量控制不同,它不是通过控制电流、磁链等量来间接控制转矩,而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来控制。转矩控制的优越性在于:转矩控制是控制定子磁链,在本质上并不需要转速信息;控制上对定子电阻外的所有电机参数变化良好;所引入的定子磁键观测器能很容易估算出无速度信息,因而能方便地实现无速度传感器化。这种控制方法被应用于通用变频器的设计之中,是很自然的事,这种控制被称为无速度传感器直接转矩控制。然而,这种控制依赖于精确的电机数学模型和对电机参数的自动识别,通过ID运行自动确立电机实际的定子阻抗互感、饱和因素、电动机惯量等重要参数,然后根据精确的电动机模型估算出电动机的实际转矩、定子碰链和转子速度,并由磁链和转矩的Band-Band控制产生PWM信号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这种系统可以实现很快的转矩响应速度和很高的速度、转矩控制精度。1995年ABB公司首先推出的ACS600直接转矩控制系列,已达到<2ms的转矩响应速度,在带PG时的静态速度精度达±0.01%,在不带PG的情况下即使受到输入电压的变化或负载突变的影响,可以达到正负0.1%的速度控制精度。其他公司也以直接转矩控制为努力目标,如安川VS-676H5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系列,虽与直接转矩控制系列,但它也已做到了100ms的转矩响应和正负0.2%(无PG),正负0.01%(带PG)的速度控制精度,转矩控制精度在正负3%左右。其他公司如日本富士电机推出的FRN5000G9/P9以及最新的FRN5000G11/P11系列,采取了类似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的设计、性能有了进一步提高,然而变频器的价格并不比以前的机型昂贵多少。控制技术的发展完全得益于微处理机技术的发展,1991年INTEL公司推出8×196MC系列以来,专门用于电动机控制的芯片在品种、速度、功能、性价比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如日本三菱电机开发用于电动机控制的M37705、M7906单片机和美国德州仪器的TMS320C240DSP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产品。PWM技术PWM控制技术一直是变频技术的核心技术之一。1964年A.Schonung和H.stemmler首先在《BBC》评论上提出把这项通讯技术应用到交流传动中,从此为交流传动的推广应用于开辟了新的局面。从最初采用模拟电路完成三角调制波和参考止弦波比较,产生止弦脉宽调制SPWM信号以控制功率器件的开关开始,到目前采用全数字化方案,完成优化的实时在线的PWM信号输出,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PWM在各种应用场合仍占主导地位,并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由于PWM可以同时实现变频变压反抑制谐波的特点,由此在交流传动乃至其它能量变换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PWM控制技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正弦PWM(包含电压、电流或磁通的正弦为目标的各种PWM方案,多重PWM也应归于此类),优化PWM及随机PWM。正弦PWM已为人们所熟知,而旨在改善输出电压、电流波形,降低电源系统谐波的多重PWM技术在大功率变频器中有其独特的优势(如ABB ACS1000系列和美国ROBICON公司的完美无谐波系列等);而优化PWM所追求的则是实现电流谐波畸变率(THO)最小,电压利用率最高,效率最优,及转矩脉动最小以及其它特定优化自标。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80年代初,由于当时大功率晶体管主要为双极性达顿三极管,载波频率一般最高不超过5kHz,电机绕组的电磁噪声及谐波引起的振动引起人们的关注。为求得改善,随机PWM方法应运而生。其原理是随机改变开关频率使电机电磁噪声近似为限嗲白噪声(在线性频率坐标系中,各频率能量;分布是均匀的),尽管噪声的总分贝数未变,但以固定开关频率为特征的有色噪声强度大大削弱。因此,即使在IGBT已被广泛应用的今天,对于载波频率必须限制在较低频率的场合,随机PWM仍然有其特殊的价值(DTC控制即为一例);另一方面则告诉人们,消除机械和提高工作频率,因为随机PWM技术提供了一个分析、解决问题的全新思路。技术发展展望通用变频器的发展是世界高速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发展的趋势大致为:主控议题化、小型化、底电磁噪声化、专用化、系统化。主控一体化日本三菱公司将功率芯片和控制电路集成在一块芯片上的DIPIPM(即双列直插式封装)的研制已经完成并推向市场。一种使逆变功率和控制电路达到一体化,智能化和高性能化的HVIC(高耐压IC)SOC(System on Chip)的概念已被用户接受,满足了家电市场低成本、小型化、高可靠性和易使用等的要求。随着功率增大,此产品在市场上极具竞争力。小型化日本富士(FUJI)电机的三添胜先生认为,变频器的小型化就是向发热挑战。这就是说变频器的小型化除了出自支撑部件的实装技术和系统设计的大规模集成化,功率器件发热的改善和冷却技术的发展已成为小型化的重要原因。ABB公司将小型变频器定型为Comp-ACTM,向全球发布的全新概念是,小功率变频器应当象接触器、软起动器等电器元件一样使用简单、安装方便、安全可靠。低电磁噪音化今后的变频器都要求在抗干扰和抑制高次谐波方面符合EMC国际标准,主要做法是在变频器因数校正(Active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APFC)电路,改善输入电流波形,降低电网谐波以及逆变桥,采取电流过零的开关技术。而控制电源,用的开关电源将推崇半谐振方式,这种开关控制方式在30-50MHz时的噪声可降低15-20dB。专用化通用变频器中出现专用型家族是近年来的事。其目的是更好发挥变频器的独特功能并尽可能地方便用户。如用于起重税负载的ARB ACC系列,用广交流电梯的Siemens MICO340系列和FUJI FRN5000G11UD系列,其他还有用于恒压供水、上作机械主轴传动、电源再生、纺织、机车牵引等专用系列。系统化作为发展趋势,通用变频器从模拟式、数学式、智能化、多功能向集中型发展。做近,日本安川电机提出了以变频器,伺服装置,控制器及通讯装置为中心的“D&M&C”概念,并制定了相应的标准。目的是为用户提供最佳的系统。因此可以预见,今后变频器的高速响应和高性能将是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