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pc104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2-11-25):
我最近刚开始接触pc104这一类的工控机,脑子一头雾水。 我们准备采用advantech的pcm3350做为我们的主机板,同时我们还要扩展一个pc104卡,让我来选电源模块。pcm3350的电源输入为5v、12v,而pc104 bus 上还有-5v、-12v等电压。现在就有一个问题:pc104 bus是如何供电的?是只给主机板输入5v、12v电压呢?还是要采用专门的有pc104 bus的电源模块卡呢? 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主机板上是否能将输入的5v、12v电压变压后给pc104 bus供电? 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可以。不信,可以量一下:)

网友B:
加个5V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2004-07-02):
只给3350主板提供5v供电,主板便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如果还有其他外接设备需要12v或者-5v、-12v的话,就需要另外提供这些电压了(例如还有ad板,可能会需要-12v电压)

网友D:
不知到你是那里的,辽宁这边的可以和我联系一下,我们是研华东北唯一的钻石经销商,有很多PCM-3350等104卡的应用经验和案例,可以电话联系我13322468343。 另PCM-3350的5V供电可以用兼容机上的软驱供电口呀,为了方便的话可以用PC-104专用的供电模块

网友E:
只要输入5V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扩展其他的PC104扩展卡,直接叠加在主板上即可。不知道你们对住板的硬件上有什摸要求没有,我们是专业做PC104的厂家,再技术上和价格上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并且可以根据您的要求进行客制化生产,主板的工作环境可以作到军品级。如果您对我们产品有兴趣,可与我联系021-54262206-160.我们公司网站www.sea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