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控制系统组成

楼主(2002-11-25):
1. 一类主站 (1) 一类主站指PLC.PC或可做一类主站的控制器。一类主站完成总线通信控制与管理。 2. 二类主站 (1) PLC(智能型I/O):PLC可做PROFIBUS上的一个从站。PLC 自身有程序存储,PLC的CPU部分执行程序并按程序驱动I/O。做为PROFIBUS主站的一个从站,在PLC存储器中有一段特定区域作为与主站通信的共享数据区。主站可通过通信间接控制从站PLC的I/O。 (2) 分散式I/O(非智能型I/O):通常由电源部分.通信适配器部分,接线端子部分组成。分散式I/O不具有程序存储和程序执行,通信适配器部分接收主站指令,按主站指令驱动I/O,并将I/O输入及故障诊断等住处返回给主站。通常分散型I/O是由主站统一编址,这样在主站编程时使用分散式I/O与使用主站的I/O没有什么区别。 (3) 驱动器.传感器.执行机构等现场设备:即带PROFIBUS接口的现场设备,可由主站在线完成系统配置.参数修改.数据交换等功能。至于那些参数可进行通信及参数格式由PROFIBUS行规决定。

网友A(2001-05-21):
请解释一下“一类主站”和“二类主站”的概念。 谢谢!

网友B(2004-03-04):
有没有图解 谢谢!

网友C(2005-03-15):
一类主站是PLC 二类主站是监控设备等

网友D(2006-01-13):
2) 分散式I/O(非智能型I/O)
(3) 驱动器.传感器
怎么能做二类主站啊???????????????????????????????????????????????????????

网友D:
二类主战指操作员工作站、编程器、操作员接口等。完成个站点的数据读写、系统配置、故障诊断等。
摘自:现场总线控制  作者:周明

网友E(2006-03-14):
老唐,说的不对,二类主站是监控设备。如上位机。

网友F(2007-06-26):
Profibus-DP总线的采用光纤的时代已到来,国产的NS21产品可在全速度的Profibus的速率上自适应光纤总线,最高速度可达12M,可完全代替SIMENS的profibus的光纤产品

对于光纤,我国的现状与国外不同,当前光缆,单模的光缆要比多模的便宜,比Profibus的电缆也要便宜.较原始的塑料纤维光纤在国内已很少用于通信.这些常识都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要用SIMENS的profibus光纤产品,多数据要购他自已的光缆,他使用的光缆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至于参数.光纤在距离上可传0-40KM没问题,要再长可达120KM也容易.使用多模光纤也可传上5KM,现在的光纤传输技术已不是过去了,早已进入低成本的普及期,所以Profibus总线也到了实现全光纤的时代.

welcome to     www.gougunsk.com

网友G(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