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PA

楼主(2002-11-25):
PROFIBUS-PA适用于PROFIBUS 的过程自动化。PA将自动化系统和过程控制系统与压力.湿度和液位变送器等现场设备连接起来,PA可用来替代4-20mA的模拟技术。PROFIBUS-PA具有如下特性: (1) 适合过程自动化应用的行规使不同厂家生产的现场设备具有互换性。 (2) 增加和去除总线站点,即使在本征安全地区也不会影响到其它站。 (3) 在过程自动化的PROFIBUS-PA段与制造业自动化的PROFIBUS-DP总线段之间通过藕合器连接,并使可实现两段间的透明通信。 (4) 使用与IEC1158-2技术相同的双绞线完成远程供电和数据传送。 (5) 在潜在的爆炸危险区可使用防爆型“本征安全”或“非本征安全”。 1. PROFIBUS-PA传输协议 PROFIBUS-PA采用PROFIBUS-DP的基本功能来传送测量值和状态。并用扩展的PROFIBUS-DP功能来制订制现场设备的参数和进行设备操作。PROFIBUS-PA第一层采用IEC1158-2技术,第二层和第一层之间的在DIN19245系列标准的第四部分作了规定。 2. PROFIBUS-PA设备行规 PROFIBUS-PA行规保证了不同厂商所生产的现场设备的互换性和互操作性,它是PROFIBUS-PA的一个组成部分。PA行规的任务是选用各种类型现场设备真正需要通信的功能,并提供这些设备功能和设备行为的一切必要规格。 目前,PA行规已对所有通用的测量变送器和其它选择的一些设备类型作了具体规定,这些设备如: (1) 测压力.液位.温度和流量的变送器 (2) 数字量输入和输出 (3) 模拟量输入和输出 (4) 阀门 (5) 定位器

网友A(2004-05-12):
德国TKD电缆公司中国总代理主要经营TKD品牌下各种电缆,电话:021-67699023,67699502,包括柔性控制电缆(controlcable),高柔性拖链电缆,数据传输电缆(LiYCY),各种总线电缆(Profibus DP,Profibus PA,AS-INTERFACE,LONWORKS,CAN,INTERBUS,DEVICENET),卷筒机电缆,扁平电缆,变频器电缆,PLC电缆,高柔性电缆,补偿电缆,耐高温电缆,橡胶护套电缆(H07RN-F),KAWEFLEX 高柔性电缆,伺服电机电缆,拖曳电缆,电焊机电缆,总线电缆,拖链电缆,电梯和输送系统电缆,固定安装用电缆及导线.螺旋电缆.低频数据传输电缆及市话电缆,H05RN-F,H07RN-F,HH05RR-F,A07RN-F,NSSHOU,NSHTOU,LIYY,LIYCY,Teflon-FEP/GL,NYY,NYCY,NYCWY, 防爆电缆,机床行业用电缆,UNITRONIC-FD CP(TP),UNITRONIC CY PiDY(TP),电梯电缆,Kabel Wächter ,Kabel wachter和动力电缆及螺旋电缆及PROTOLON, PROTOMONT, PROTOLON(M), PROTOLON(SB), PROTOMONT(V), PROTOLON(M)-R (N), CORDAFLEX, SUPROMONT, PROTOMONT, PROTOLON MSR, OPTOFLEX(M), PROTOLON(ST), PROTOLON(SB), PROTOLON(M)-R, PROTOLON(M)-F,LiY11Y,LiF11Y11Y, LiFY11Y,H05/07BQ-F,Li12Y11Y,Li12YD11Y,Rubber Spiral H07/05RN-F, CORDAFLEX (K), CORDAFLEX (SM), PLANOFLEX, SPREADERFLEX, PROTOLON, PROTOLON (SM), PROTOLON (SM-R), PROTOLON(FLAT), PROTOMONT, OZOFLEX, OZOFLEX PLUS, SIENOPYR, SINOTHERM, HYDROFIRM, PROTOFLEX EMV, PROTOLON (M) R-(N)TSCGEWOU MV, PROTOLON (M) R-(N)TSCGEWOEU MV, PROTOLON (ST) ,PROTOLON (SB), PROTOLON (M) F-(N)TSCGEWOU MV, PROTOLON (M) F-(N)TSCGEWOEU MV, PROTOLON, PROTOLON (M), PROTOLON (M) MSR, OPTOFLEX (M), PROTOMONT (Z), PROTOMONT (V), PROTOMONT, SUPROMONT, PROTOMONT, CORDAFLEX (S), PROTOMONT, PROTOMONT (M) MSR, OPTOFLEX (M) H05VV-F,H05VVH8-F各种电缆夹套等。我公司凭借在进口电缆市场多年工作经验能够为客户提供电缆选型等技术支持,欢迎电话咨询。 上海翠辉贸易有限公司 我们的联系电话:021-67699023 67699502 13917666432 传真:021-67699502 联系人:姚先生 公司网址:http://www.tkd-kabel.com.cn E-MAIL:yaoyunfeng111@sohu.com 公司地址:上海市涞亭北路99弄86号102室

网友B:
唐老师: 你好! 刚才看到你的资料竟然是吉林工业大学毕业的!万分荣幸,我们竟然是校友。 我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也有至于现场总线!望多多指教!

网友C(2004-08-27):
Foundation Fieldbus基金会现场总线FF是否替代 Profibus PA

网友D:
焊接新技术 紧固新工艺——螺柱焊 开创CWTDTM螺柱焊机——螺柱焊专家 快速 高效 节能 开创CWTDTM螺柱焊机主要特点: 1、 设备轻便、操作简单,便于携带和移动施工 2、 焊接时间短(1-2毫秒)、生产效率高(16-20只/分钟) 3、 熔池浅(0.1mm),无焊痕、变色、变形等缺陷,适于0.5mm以上薄板 4、 焊接质量好、焊点强度高,可达母材和螺栓的强度 5、 工艺简便,单面操作,无需预开孔;不需气体或陶瓷圈保护、不需钎料辅助 6、 适应性强,可焊材料广(低碳钢、不锈钢、铝板、铜板),可实现异种金属焊接 7、 可焊背面有涂层(喷塑或油漆)的薄板,焊后背面涂层无任何损坏的痕迹 开创CWTDTM螺柱焊机主要技术参数:(LZH-1000/LZH-1500) 1、 螺柱直径:M3-8,φ3-8 mm 2、 螺柱长度:6-42mm,较长螺柱(最大长度:120mm)可换用其他附件 3、 焊接节拍:16-20只/分钟 4、 电源: 220V交流 5、 重量:30公斤/36公斤 6、 外形尺寸:475×330×530 工作过程: 开创CWTDTM螺柱焊机应用范围: 金属制品:医疗器械、厨房设备、钢制家具、钣金加工、金属器皿 电子电器:计算机设备、控制面板 汽车/机床:机器外壳、汽车装饰 建筑行业:幕墙制作、电梯制造 开创CWTDTM螺柱焊机由常州市开创焊接技术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公司总部:江苏省常州市广电路湾里59C401 邮编:213161 销售服务热线:(0519)6126706 (0)13861026706 传真:(0519)6592927 E-mail: czbayjun@pub.cz.jsinfo.net,开创cwtd@中国螺柱焊机 网址:http://www.cwtd.cn;http://cn.made-in-china.com/showroom/cwtdcwtd 网络实名:开创螺柱种焊机 联系人:曾彩芳 注:开创,CWTDTM系常州市开创焊接技术有限公司使用商标。

网友D:
江苏常州市开创焊接技术有限公司是科研型高新技术企业,位于经济发达、交通便捷的长江三角洲——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司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的科研力量,致力于焊接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公司多年从事螺柱焊接设备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现已成为中国螺柱焊接技术应用领域的引领者。产品在技术、质量、安全设计方面均达到相关标准,具有设计独特、质量可靠、高效节能和适应性广的特点,深受客户的信赖。 开创CWTD螺柱焊机快速焊接螺柱及类似形状工件,可替代铆接,钻孔,手工电弧焊,电阻焊和钎焊,完全克服传统焊接易烧穿、烧焦、变形、焊后表面需抛光处理等缺点,同时可焊接表面已喷塑、喷漆、电镀的产品,表面不会有焊痕。 采用与国外同步的先进技术开发生产的开创CWTD电容储能螺柱焊机,设计独特、性能可靠、机体小巧、高效节能,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具有较好的性能价格比,是进口设备的替代更新产品,深受国内用户的好评。 开创CWTD螺柱焊机主要技术参数: 1、螺柱直径:M3-10,φ3-10 mm 2、螺柱长度:6-42mm,较长螺柱(最大长度:120mm)可换用其他附件 3、焊接节拍:10-20只/分钟 4、电源: 220V交流 5、重量:30-36公斤 6、外形尺寸:475×330×530 开创CWTD螺柱焊机应用范围: 金属制品:医疗器械、厨房设备、钢制家具、钣金加工、金属器皿 电子电器:计算机设备、控制面板、高低压开关柜、配电箱柜 汽车/机床:机器外壳、汽车装饰 建筑行业:幕墙安装、电梯制作

网友E(2004-11-29):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profibus-pa协议的原代码 我的项目中要用到,谢谢! microwujian@tom.com

网友F:
哪位仁兄能不能给我发一份profibus-dp协议的原代码   我的项目中要用到,gwd415@yahoo.com.cn

网友G(2005-03-17):
唐老师: 你好 我公司现在在进行新工厂建设,工程用到PROFIBUS-PA和PROFIBUS-DP现场总线,希望您能给我们发一些有关PROFIBUS-PA和PROFIBUS-DP的资料 我的邮箱:gyj1228@vip.xina.com 谢谢

网友H(2008-11-07):
如此多的广告啊,免费的吗

网友I:
我们生产的FF现场总线压力变送器、温度、电流输入(IF)、电流输出(FI)已经通过Emerson Deltav/ABB等主控系统的集成测试;

我们生产的PA现场总线压力变送器已经通过国际PA认证测试,与simens、abb系统无缝连接,还有profibus pa温度仪表;

我们生产的HART压力变送器,支持DD,与Emerson的AMS系统,375手操器无缝连接;

完全可替代国外高端产品;

另外,我们提供OEM解决方案,支持:

电容压力传感器;

硅电容压力传感器;

扩散硅压力传感器;

热电阻、热点偶传感器;

阀类的定制开发;

与我联系:lin.yue@microcyber.cn

网友J(2009-07-28):
魏德米勒提供多种传感器/执行器接口产品(SAI),广泛用于机械工业/自动化行业控制系统中。产品范围广、品种多、可适用于多种应用需求。
无源传感器/执行器接口产品(SAI)

防护等级达到IP68,可直接安装而无需防护。
节约安装材料、时间、空间。
提供4、6、8路的分配器,每路有3针、4针和5针的结构(提供一路和两路信号)。
有带接线盖型(标准型)和电缆预制型。
可另外提供金属外壳的产品,适用于食品行业。
带有信号和电源的指示。
有源传感器/执行器接口产品(SAI)
010-62145556-212  13511056973  李蒙

通过加装相应的总线协议适配器,SAI产品可以直接连接到现场总线。可以支持Profibus-DP、CANopen、DeviceNet、Interbus和ASi现场总线协议。
提供两种防护等级的产品:IP67(总线连接方式为圆形接头连接), IP68(总线连接方式为自装配型)。
提供8DI、8DO、8DI/4DO、16DI、8DI/8DO五种输入输出的产品。
SAI附件

包括:电缆、电缆接头、工具……

顶部返回

.
Copyright Weidmüller Interface GmbH & Co. KG | Klingenbergstraße 16 | D-32758 Detm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