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通信接口的开发:SPM2.LSPM2应用

楼主(2002-11-25):
1. SPM2.LSPM2应用 (1) ASICs芯片SPM2(Siemens PROFIBUS Multiplexer)和LSPM2(Lean Siemens PROFIBUS Multiplexer)是用于简单从站协议芯片。可用于传感器.执行机构.开关设备.显示设备和热电偶测量。这两种ASICs 芯片支持PROFIBUS-DP协议。LSPM2采用小尺寸封装,更适合于体积小的应用场合。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2Mbit/s。 (2) SPM2具有64I/O位接口。采用120管脚PQFP封装。部分I/O可设置为输入或输出。具有I/O诊断位。SPM2可完全独立处理数据而不需要外加微处理器和其它硬件。因此使用SPM2和其它一些外围器件即可完成连接PROFIBUS-DP功能。LSPM2具有同SPM2同样的功能,但它只有32位I/O,使用80管脚的PQFP封装。 (3) SPM2和LSPM2可完全独立处理通信协议。只需将其管脚连接到I/O信号上及总线电缆上即可。SPM2和LSPM2的操作如同PROFIBUS-DP上的一个从站。当它从主站接受到一个无错报文后,可独立向主站发出应答报文。 (4) 主要技术能数: •支持PROFIBUS-DP协议。 •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2Mbit/s,可自动检测并调整数据传输速率。 •SPM2采用120管脚PQFP封装,LSPM2采用80管脚PQFP封装。 •SPM2具有集成的64I/O位(其中32个可诊断输入),16个诊断位。LSPM2具有集成的32I/O位(其中16个可诊断输入),8个诊断位。 •部分I/O可设置为输入或输出 •集成的看门狗(WATCHDOG TIMER) •外部时钟接口24MHZ 或48MHZ。 •5VDC供电。

网友A(2001-03-30):
请提供芯片供应情况

网友B(2001-09-03):
可否提供LSPM2芯片的具体资料即应用开发的实例及有关LSPM2的价格

网友C(2004-04-19):
我想知道该如何开发! 就是说用什么进行编程! 谢谢唐老师!

网友D(2005-05-09):
工控网论坛的profibus部分让,唐老师给毁了,出了他的笼统介绍外,什么讨论一发就被挤下去了,悲啊 版主应该把他们归到一起吧,负点责任吧

网友E(2006-11-20):
求SPM2、LSPM2相关开发资料!

网友F(2007-06-26):
Profibus-DP总线的采用光纤的时代已到来,国产的NS21产品可在全速度的Profibus的速率上自适应光纤总线,最高速度可达12M,可完全代替SIMENS的profibus的光纤产品

对于光纤,我国的现状与国外不同,当前光缆,单模的光缆要比多模的便宜,比Profibus的电缆也要便宜.较原始的塑料纤维光纤在国内已很少用于通信.这些常识都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要用SIMENS的profibus光纤产品,多数据要购他自已的光缆,他使用的光缆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至于参数.光纤在距离上可传0-40KM没问题,要再长可达120KM也容易.使用多模光纤也可传上5KM,现在的光纤传输技术已不是过去了,早已进入低成本的普及期,所以Profibus总线也到了实现全光纤的时代.

welcome to     www.gougunsk.com

网友G(2008-04-30):
LSPM2应用时它的诊断端口如何处理,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