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Siemens产品为例的系统配置及设备选型(三)

楼主(2002-11-25):
1.以PC为主机的编程终端及监控操作站 (1) 主机 具有AT总线.MICRO DOS /WINDOWS的PC机.笔记本计算机.工业级计算机可配置成PROFIBUS的编程.监控.操作工作站。SIEMENS公司为其自动化系统设计提供了坚固结构工业级工作站,即PG。 A. PG720及笔记本计算机 PG702是一种坚固型笔记本计算机,有一个集成的PROFIBUS-DP接口。数据传输速率1.5M bit/s。和其它笔记本计算机一样,配合使用CP5511 TYPE Ⅱ PCMCIA卡可连接到PROFIBUS-DP上,数据传输速率12M bit/s。通常配置STEP7编程软件包作为便携式编程设备使用。 B. PG740工业级坚固型携式编程设备 PG740是一种工业级坚固型携式编程设备,具有COM1.MPI.COM2.LPT1接口,并有扩展槽(2个PCI/ISA.1个PCMCIA/Ⅱ)。PG740有一个集成的PROFIBUS-DP接口,数据传输速率1.5M bit/s。应用CP5411(ISA).CP5511(PCMCI).CP5411(PCI)或CP5412(A2)(ISA),可连接到PROFIBUS-DP上。配置STEP7编程软件包可作为编程设备使用。 C. PG760及AT/Micro DOS/Windows PC机 PG760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台式计算机,与通常的AT/Micro DOS/Windows PC机兼容。PG760有集成的MPI接口。选择CP5411.CP5611.CP5412(A2)(ISA),网卡可连接到PROFIBUS-DP上。配置STEP7编程软件包可作为编程设备使用。使用PG760及AT/Micro DOS/Windows PC机通常还要配置WINCC等软件包作为监控操作站使用。 (2) 网卡或编程接口 A. CP5411.CP5511.CP5611网卡 ◇ CP5X11自身不带微处理器;CP5411是短ISA卡.CP5511是TYPE Ⅱ PCMCIA卡.CP5611是短PCI卡。 ◇ CP5X11可运行多种软件包,9针D型插头可成为PROFIBUS-DP或MPI接口。 ◇ CP5X11运行软件包SOFTNET-DP/Windows95,NT4.0 fro PROFIBUS,具有如下功能: Ⅰ.DP功能:PG/PC机成为一个PROFIBUS-DP一类主站,可连接DP分型I/O设备。主站具有DP协议诸如初始化.数据库管理.故障诊断.数据传送及控制等功能。 Ⅱ.S7 FUNCTION:实现SIMATIC S7设备之间的通信。用户可使用PG/PC对SIMATIC S7/S7编程。 Ⅲ.支持SEND/RECEIVE功能 Ⅳ.PG FUNCTION:使用STEP 7PG/PC支持MPI接口。 B. CP5412通信处理器 ◇ 用于PG或AT兼容机,ISA总线卡,9针D型接口。 ◇ 具有DOS.WIN3.11.WIN95.WIN NT.UNIX操作系统下的驱动软件包。 ◇ 支持FMS.DP.FDL.S7 FUNCTION.PG FUNCTION ◇ 具有C语言接口(C库或DLL)。 ◇ 数据传输速率:9.6K12M bit/s 2.操作员面板SIMATIC HMI/COROS 操作员面板用于操作员控制,如设定修改参数.设备启停等;并可在线监视设备运行状态,如流程图.趋势图.数值.故障报警.诊断信息等。 (1) 字符型操作员面板OP5.OP7.OP15.OP17 (2) 图形操作员面板 OP25.OP35.OP37 3.SIMATIC WinCC 在PC基础上的操作员监控系统已得到很大发展,SIMATIC WinCC(Windows Control Control Center Windows 控制中心)使用最新软件技术,在Windows环境中提供各种监控功能,确保安全可靠地控制和生产过程。 (1) WinCC主要系统特性 A. 以PC为基础的标准操作系统 可在所有标准奔腾处理器的PC机上运行,是基于WIN95和WIN/NT的32位软件,可直接使用 PC机提供的硬件和软件,如LAN网卡。 B. 容量规模可选 运行不同版本软件可有不同的变量数,从12864000。借助于各种可选软件包.标准软件和帮助文件可方便完成扩展。可选用单用户系统或客户机/服务器结构的多用系统。通过相应平台选择(如WIN/NT下的多处理器系统)可获得不同的性能。 C. 开放的系统内核集成了所有SCADA系统功能 ◇ 图形功能:可自由组态画面,可完全通过图形对象(WinCC图形.Windows.OLE.OCX对象)进行操作。图形对像具有动态属性并可对属性进行在线配置。 ◇ 报警信息系统:可记录和存储事件并给予显示,操作简便,符合德国DIN19235标准。可自由选择信息分类.显示.报表。 ◇ 数据存储:采集.记录和压缩和测量值,并有曲线.图表显示及进一步的编辑功能。 ◇ 用户档案库(可选):用于存储有关用户数据记录,如:数据管理及配方参数。 ◇ 处理功能:用ANSI-C语法原理编辑组态图形对象的操作,该编辑系统内部C编译器执行。 ◇ 标准接口:标准接口是WinCC的一个集成部分,通过ODBC和SQL访问用于组态和过程控制的Sybase数据库。 ◇ 编程接口:标准接口是WinCC的一个集成部分,通过ODBC和SQL访问用于组态和过程控制的Sybase 数据库。 ◇ 编程接口(API):可在所有编程模块中使用,并可提供便利的访问函数和数据功能。开放的开发工具(ODK)允许用户编写可用于扩展WinCC基本功能的标准应用程序。 D.各种PLC系统的驱动软件 ◇ SIEMENS产品:SIMATIC S5.S7.505.SIMADYN.D.SIPART DR.TELEPERM M。 ◇ 与制造商无关的产品:PROFIBUS-DP.-FMS.DDE.OPC。 ◇ 其它制造商产品:AEG Modicon.Allen-Bradley.GE Fanuc.Tlelemecaniqe.Omron.Mitsubishi。 (1) 通信 A. WinCC与SIMATIC S5连接 ◇ 与编程口的串行连接(AS511协议) ◇ 用3964R串行连接(RK512协议) ◇ 以太网的第四层(数据块传送) ◇ TF以太网(TF FUNCTION) ◇ S5-PMC以太网(PMC通信) ◇ S5-PMC PROFIBUS(PMC通信) ◇ S5-FDL B. WinCC与SIMATIC S7连接 ◇ MPI(S7协议) ◇ PROFIBUS(S7协议) ◇ 工业以太网(S7协议) ◇ TCP/IP ◇ SLOT/PLC ◇ ST-PMC ROFIBUS(PMC通信) 使用PROFIBUS系统,在系统启动前先要对系统及各站点进行配置和参数化工作。完成此项工作的支持软件有两种,一是用于SIMATIC S7,其主要设备的所有PROFIBUS通信功能都集成在STEP 7编程软件中。另一种用于SIMATIC S5及PC网卡,它门的参数化配置由COM PROFIBUS软件完成。使用这两种软件可完成PROFIBUS系统及各站点的配置.参数化.文件.编制启动.测试.诊断等功能。 (1) 远程I/O从站的配置 STEP 7编程软件和COM PROFIBUS 参数化软件可完成PROFIBUS远程I/O从站(包括PLC智能型I/O从站)的配置,包括: ◇ PROFIBUS参数配置:站点.数据传输速率。 ◇ 远程I/O从站硬件配置:电源.通信适配器.I/O模块。 ◇ 远程I/O从站I/O模块地址分配。 ◇ 主-从站传输输入/输出字/字节数及通信映象区地址。 ◇ 设定故障模式。 (2)系统诊断 在线监测下可找到故障站,并可进一步读到故障提示信息。 (3)第三方设备集成及GSD文件 当PROFIBUS系统中需要使用第三方设备时,应该得到设备厂商提供的GSD文件。将GSD文件COPY到STEP 7或COM PROFIBUS软件指定目录下,使用STEP 7或COM PROFIBUS软件可在友好的界面指导下完成第三方产品在系统中的配置及参数化工作。 1. STEP 7编程软件 (1) STEP 7 BASIC软件可用于SIMATIC S7.SIMATIC M7和SIMATIC C7可编程序控制器。该软件具有友好的用户介面,可帮助用户很容易地利用上述系统资源。它提供的功能包括:系统硬件配置和参数设置.通信配置.编程.测试.启停.维护等。STEP 7可运行在PG720/720C.PG740.PG760及PC/WIN95环境下。 (2) STEP 7 BASIC软件自动化工程开发提供了各种工具,包括: ◇ SIMATIC管理器:集中管理有关SIMATIC S7.SIMATIC M7和SIMATIC C7的所有工具软件和数据。 ◇ 符号编辑器:可用于定义符号名称.数据类型和全局变量的注释。 ◇ 硬件组态:用于系统组态和各种模板的参数设置。 ◇ 通信配置:用于MPI.PROFIBUS-DP/FMS网络配置。 ◇ 信息功能:用于快速浏览CPU数据以及用户程序在运行中的故障原因。 (3) STEP 7 BASIC软件提供了标准化编程语言,包括:语句表(STL).梯形图(LAD).控制系统流程图(CSF)。 2. COM PROFUIBUS参数

网友A(2001-10-10):
从PC下载程序给S7-300,是否只能通过MPI口,通信时用CP5613/5614与S7-300的DP口相连?这样的话PC就成为主站,而S7-300就不能成为主站了吗?

网友B(2004-06-01):
唐老师: 请教问题:我通过以太网给343下载配置,如果新的系统里面好多个343,这时候怎么来区分和分别下载啊? 另外有DP的网络,我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用SIMATIC NET什么时候用COM PROFIBUS就可以了?都有那些软件必须要用啊?这些我在所有的资料里面都查不倒!

网友C(2004-08-12):
求教唐老师: 我准备用两块CP5614作为从站(不想用MASTER口,只用SLAVE口)分别安装在两台WINCC 5.1 工作站中,与S5 PLC 进行PROFIBUS 通讯。这个方案是否可行?若可行的话,组态主要注意什么?我的e-mail 地址:coolyu66@hotmail.com 谢谢!

网友D:
求教: cp5511通过profibus连接plc,plc到适配器之间的电缆怎样连接,我有两个profibus接头和profibus电缆。

网友E:
请问唐老师, cp5611 板卡能否在labview环境下工作? 您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应用? 谢谢!

网友F:
能买到VDU2000 6AV1102-0AF20-0AA0 操作员站和WD1002A-HDD盘接口卡吗? 13901322362

网友G(2004-10-04):
请问唐老师: WinCC与SIMATIC S7连接时,能用PROFIBUS-DP? 急!

网友H(2004-12-14):
pg740是否可以安装win3.11 以上的系统,并安装s5

网友H:
哪里能用普通笔记本安装SETP S5软件,并做一根笔记本与S5的联接线.联系我:13862741198,jjlxxhxjh@sina.com.

网友H:
请问唐老师:哪里可以在近期内买到ET200U.

网友I(2005-02-25):
那里能找到关于OP5面板和PC通讯的资料,我的邮箱是:ligenm1688@vip.sina.com

网友J:
解决有关西门子S5 PLC 应用问题(以及S7 PLC): S5 U系列PLC编程软件/编程电缆 S5 U系列PLC备件模板 S5 U系列PLC 软件/硬件升级 http://www.zy-control.com

网友K(2005-06-26):
唐老师,我最近 遇见 了 以 个 问题:我 作 的 是DP网,用的 是 CP5611的 通信适配器,用 IFIX做上微机用 的是S7的 驱动,还 装了 个SIMATIC NET的 软件包,可是在 怎样连都 不 通,为什仫呀?我的 配置对吗?如果对,在simatic net(5.1版本)com s7怎样设置?谢谢你,唐老师,我 第一次做工程,给予答案

网友L:
请教一个问题,pc与s7-200通过以太网协议通讯,采用vb编写通信程序可以实现吗??

网友M(2005-08-22):
谁有PB1 CP5613/5614网卡卖,其型号为C79458-L8000-A77.我想购买.

网友N(2005-10-28):
    请问老师:我最近在用cp5613卡profibus-dp方式连接s300plc出现一下错误信息,E_14_close:DW_para1:0x0 DW_para1:0xfff错误,后通讯就不能正常了 请问是何故??
   我的邮箱cxz3005@sina.com 多谢回顾!

网友O:
唐老师:
    您好!我有一个EEPROMN

网友O:
唐老师:
    您好!我有一个S5的程序想写到EPROM里面。我用的是STEP5的软件,但我在里面没有找到写的选项。所以请老师指点以下。
   我的联系方式是020-87320266

网友P(2006-01-15):
请教唐老师:
  我厂的网络有DP也有以太网,但现在在一次长时间停电后就出现了问题,首先是WINCC上显示有网络不通,但实际上可以连上,设置是不是出了问题。还有就是原来是3台电脑监控,2台服务器一台客户机,但现在原来是服务器的电脑在先开客户机的情况下就有一部分网络不能监控,先开2台服务器的话客户机再开的话那部分网络也监控不了,是不是也是设置上的问题。谢谢!!

网友Q(2006-04-21):
cp5511通过profibus连接plc,plc到适配器之间的电缆怎样连接,我有两个profibus接头和profibus电缆

网友Q: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cp5511通过profibus连接plc,plc到适配器之间的电缆怎样连接,我有两个profibus接头和profibus电缆。

sunjingxin-129@163.com
谢谢!

网友R(2007-05-19):
请问构成PROFIBUS—DP网时,往CP5611网卡上插的接头和往EM277上插的接头一样吗?
我现在还是一名学生,正在做毕业设计,急用!!!!!!!!!!!!!
有知道的请告诉我一下,我将不胜感激!
谢谢各位了!!!!

网友S:
下面引用由xtafnjcf在 2007-5-19 12:51: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构成PROFIBUS—DP网时,往CP5611网卡上插的接头和往EM277上插的接头一样吗?
我现在还是一名学生,…
--------------------------------------------------------------------------------------------
可以是一样的,也可以是不一样的。
所谓不一样,是指插头的出线角度不一样,常用是的是90度的,也就是电缆出线和DP口夹角90度,一般用于PLC。有的插头是180度的,即电缆出线和DP口平行,一般用于PC(CP5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