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模板概述

楼主(2002-11-25):
(1) 应用 基于上述PROFIBUS-DP通信专用芯片的各种接口模板,可用作主站或从站。这些接口模板是提供给第三方厂家的一种连接自主开发产品或系统到PROFIBUS-DP的简易工具。这些接口模板的优点在于开发人员不必再开发附加的外围电路。不同的接口模块用于各种需求及应用场合。 主站接口模块: •IM180可将第三方产品作为主站连接到PROFIBUS-DP上。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2Mbit/s。 •IM181是一块PC卡,可作为IM180的一个接口。IM181是ISA短卡,可在PC或其它可编程设备上对其编程。 从站接口模块: •IM182是一种简单的具有ISA总线的PC卡,用于从站。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2Mbit/s。 IM184接口模块可将一个简单从站连接到PROFIBUS-DP上,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2Mbit/s。 (2) 组成 接口模块主要有通信专用芯片ASIC组成,如果需要,还会有微处理器完及存储完成协议处理功能。接口模块到主设备之间的接口采用多列连接器。 (3) 操作 接口模块可完成主/从站与PROFIBUS网络通信。接口模块与主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取决于接口模块种类,比如双口RAM.地址/数据总线.串口等。 (4) 开发软件包PACKAGE 4 PACKAGE 4很容易将一个产品快速连接到PROFIBUS-DP上。开发软件包有硬件.软件和应用部分组成。主站和从站都使用PACKGE 4进行开发,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2Mbit/s。

网友A(2004-05-21):
总线高手请帮忙,干扰问题咋解决 正在正常使用的设备控制系统,前两天出现问题: 设备未启动工作时一切正常,但当连续自动启动到变频器(CT变频器)时,DP总线报警,怀疑是干扰问题。把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屏蔽电缆(走布线桥架)拆下,改用临时线连接(不走桥架,直连电机,非屏蔽电缆),再运行设备,基本正常(偶尔总线报警),怀疑原屏蔽电缆有问题,换新屏蔽电缆(仍然走桥架),依然报警。检查总线接头,正常;将传输速度降低(基于传输速度降低,抗干扰能力增强的观点),由1.5M降为0.5M,依然总线报警。

网友B:
唐老师: 我在鼎实公司买了一块pb-oem2-sd卡,插在自己的仪表板上,在pc机上用cp5611+wincc com profibus 建一个主站,想要实现profibus-dp通信,XP系统,我该怎么做。能说说大体的步骤吗? 谢谢!

网友C(2004-07-24):
我想用6个IM184组成一个系统,请问唐教授应选什么样的主站来组成一个系统。

楼主:
可以查www.profibus.com.cn

网友D(2004-11-16):
干扰是否由于控制线与动力线没有分别部线,另外是接有终端电阻?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sleepgod_1982@hotmail.com

网友E(2005-03-05):
我认为干扰主要来自电源 你单独给PLC供电,加1:1的隔离

楼主:
呵呵,你去把电机和变频器(包括周围的)的接地接好再试试!!!

网友D:
一般来说如果硬件问题,未启动时已经报警,会不会是软件问题?比如说程序,?

网友F(2005-05-09):
有没有人能告诉,现在是lonworks还是profibus更有前景?

网友G(2005-07-10):
范守化: 干扰的解决要点:1.干扰源来自何处、干扰源的参考点、干扰源与被干扰构成的回路(干扰路径);2. 解决办法。疏通法:接大地(干扰源以大地为参考点)、滤波、屏蔽; 堵截法:电源隔离、信号隔离、屏蔽隔离、系统隔离。治水法可以用于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