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监控是自己编软件好,还是用组态软件好

楼主(2002-11-25):
请教,上位机控制是自己编软件实用,还是用组态软件是实用,请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自己编当然最好,但现成的组态软件维护性好,故障率低。

楼主:
如果自己编的话,可以使用一些控件来完成界面等细微功能.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系统功能整合上.可以试试凌华的DAQBENCH2.3控件,人机界面,数据分析,历史曲线,数据存储.报表.报警的功能几乎都有了.你只要将这些功能组合在一起,在功能上多完善一下就可以了.而且没有组态软件点数的限制,价格也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真的很划算. 可以去凌华网站下载试用版本,用了再评说!

网友B:
自己编写适用于I/O点较少,功能不多的地方。否则,用组态软件好

网友C:
组态软件的优点: A:做界面非常简单 B:非常适合做低速数据采集监视系统 C:使用者不需要具备很深的编程能力 缺点: A:不灵活 B:速度慢 C:不适合做控制 自己编程的优点 A:灵活 B:速度快 C:可以编负责的控制算法 缺点 A:开发周期长,需要较强的编程能力 B:界面编程教复杂 如果追求效率&项目简单,组态软件是最好选择. 如果项目很复杂,则只能自己编程. 现在还有通过ActiveX控件做界面的开发工具,能够大大减少界面开发时间.

网友D(2022-05-08):
大家好,可以详细交流一下相关知识吗,目前我正在做相关方面的设计,传统组态软件确实遇到了发展瓶颈,面向对象的高级语言编辑的上位机软件更有成为主流的趋势,传统组态在文件操作,图形界面可视化方面略显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