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题

楼主(2002-11-25):
手上有了NodeBuilder 3和LonMarker后,如何才能将做好的程序装入3150芯片模块呢? 另外,我使用io_8和io_10进行外部232通迅,另外在LON总线上如果编程实现对一对多的通讯呢(一是指PC通过卡,多是指多个3150芯片节点)?是通过网络变量形式通迅吗?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示例程序呢? 我现在想实现的节点功能是接收到从LON总线上(由PC发出)的信息,判断是否符合自己的地址,符合的话将信息接收下来,并立即通过io_10发送出去,并在io_8上接收数据后再通过LON总线将数据传送到PC。 我还是一个初学者,对其中的原理还不是很明白,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A(2002-10-08):
你有NB3配套的硬件(节点测试样机),PC接口卡就行了

楼主:
大家手头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源程序例子?能否给我参考参考? 谢谢!我现在可以说是毫无头绪。急死了。

网友B:
#pragma app_buf_out_size 50 #pragma app_buf_out_count 1 #pragma net_buf_out_size 50 #pragma net_buf_out_count 1 #pragma app_buf_in_size 50 #pragma app_buf_in_count 5 #pragma net_buf_in_size 50 #pragma net_buf_in_count 5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snvt_rq.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access.h> #include <addrdefs.h> #include <stddef.h> void update_nv_table(void); void update_address_table(void); boolean CRC_CHK(unsigned int *pt,unsigned int Msg_Len);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int index; unsigned int data[24]; }NV_commend; //////////////////////////////// Constants ////////////////////////////////// const boolean EVER = TRU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define BUF_SIZE 256 #define MODBUS_LON_CH 01 //define modbus_lon channel code #define SioInv 15 #define SioOver 255 #define MAX_addr 40 #define MAX_data 46 #define HEAT 30 ///////////////////////////// LONMARK Objects /////////////////////////////// network output SNVT_count nvoWrite; network output SNVT_count nviRead ; network output SNVT_count nvoLen ; network input NV_commend nvi_order; network output SNVT_count nvo_order; ///////////////////////////////////////////////////////////////////////////// config network input SNVT_char_ascii baudBit=0x18; config network input unsigned short StandNumber=1; ////////////////////////////////// Timers /////////////////////////////////// mtimer repeating tmSioInv=SioInv; //= SioInv; unsigned int read_sio_lon,write_sio_lon; far unsigned int buf_sio_lon[BUF_SIZE]; //最大内存为7Kbyte=7168byte far unsigned short CRC_buf[BUF_SIZE]; //CRC校验缓存区 far node_data node; far unsigned short EU2804state[MAX_addr]; msg_tag MODBUS_ASK;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init_comm(void); void readSioPort(void); /////////////////////////////// I/O Objects ///////////////////////////////// /////////////////////////////////// Tasks /////////////////////////////////// when (reset) {} ///////////////////////////////////////////////////////////////////////////// when (EVER) // do this as fast as possible { readSioPort(); } when (nv_update_occurs(nvi_order)){ unsigned int i; if(nvi_order.address>=MAX_addr) return; if(nvi_order.index==1){ for(i=0;i<22;i++) { node.EU2804data[nvi_order.address][i]=nvi_order.data[i]; } } if(nvi_order.index==2){ for(i=0;i<24;i++){ node.EU2804data[nvi_order.address][i+22]=nvi_order.data[i]; } } } ///////////////////////////////// Functions ///////////////////////////////// void init_comm(void) { //initiat sio 16c550 pSio->sioLcr = 0x80; pBaud->sioLlr = baudBit; //Baud=9600 in OSC 3.6864MHz pBaud->sioMlr = 0x00; pSio->sioIer = 0x00; pSio->sioIsr = 0x01; //set FIFO mode pSio->sioLcr = 0x03; pSio->sioMcr = 0x03; } ///////////////////////////////////////////////////////////////////////////// void readSioPort(void) // do this as fast as possible { // read FROM sio data port TO buffer (buf_sio_lon) while(0x1 & pSio->sioLsr){ while(0x1 & pSio->sioLsr){ buf_sio_lon[write_sio_lon++] = pSio->sioData; } delay(20); watchdog_update(); //post_events(); tmSioInv = SioInv; nvoWrite = write_sio_lon; } }

网友A:
坛主 你好!我是lonworks 的出学者,对lonworks 的知识了解很少 希望你能帮我了解更多的知识。包括neuron芯片的知识及其开发装置的资料你能否告诉我? 谢谢

网友C(2002-11-23):
to:雄,我以为你只做收费服务,这次为何如此慷慨?

网友B:
to:wmj,不是吧!这样说我!我几时对你吝惜过?我又哪里说过只做收费服务,在这里我觉得好多都是互相帮助的。

楼主:
支持雄的观点,我们就应该在这里互相帮助。   当然有用的广告信息我们也是欢迎的。不是吗?

网友D:
to:雄,对不起,是我误会了,郑重道歉。 如果我们都能互相帮助,这里的世界多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