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通信问题

楼主(2002-11-25):
我写了一个程序,发送指令后没有响应,不知道问题出在何处? 我改变运行模式,写DM区,等等,用cpt软件看,没有改变。

楼主:
我控制步进电机的。

网友A:
你指的是PLC-PC通信还是PLC-步进电机

楼主:
PLC-PC,我用delphi写的程序。

网友A:
你协议搞对了吗?另外模式要放到停止或监控模式

网友B:
你也是用delphi开发工控程序的?(握握手,我也是delphi的支持者!) 在delphi下,串口控件我推荐用spcomm,(如果没有,可以在www.vclxx.org下载到)这个是开发源代码的vcl控件,我一直用这个的,非常好用。

楼主:
改变模式是不是也要通过通信实现?

楼主:
unit Unit1; interface uses Windows, Messages, SysUtils, Variants, Classes, Graphics, Controls, Forms, Dialogs, VaClasses, VaComm, Menus, StdCtrls; type TForm1 = class(TForm) Edit1: TEdit; Button1: TButton; Edit2: TEdit; VaComm1: TVaComm; procedure 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private { Private declarations } public { Public declarations } end; var Form1: TForm1; implementation {$R *.dfm}

楼主:
procedure FCS(var temp: array of byte; n: integer); var sum,fcslow,fcshigh: byte; i: integer; begin sum:= $00; fcslow:= $0f; fcshigh:= $f0; for i:=0 to n do sum:= sum xor temp[i]; fcslow:= sum and fcslow; fcshigh:= sum and fcshigh; fcshigh:= fcshigh shr 4; if fcslow<=9 then temp[n+2]:= fcslow+48 else temp[n+2]:= fcslow+55; if fcshigh<=9 then temp[n+1]:= fcshigh+48 else temp[n+1]:= fcshigh+55; Form1.Edit2.Text:= inttostr(temp[n+1]); end;

网友B:
//---------------FCS编码函数-------------- function EncodeFCS(Source : String):String; //(OMRON专用) var i,FcsTmp : integer; begin //FCS计算 FcsTmp := 0; for i := 0 to Length(Source) do begin FcsTmp := FcsTmp xor Ord(Source[i]); end; Result := IntToHex(FcsTmp,2); //IntToHex函数(需要转换的值,转换结果的位数) end; //-----------FCS编码应用示例----------- SendToPLC_CMD := SendToPLC_CMD + EncodeFCS(SendToPLC_CMD) + #42+#13; //执行后,SendToPLC_CMD就可以发送给PLC了

楼主:
改变运行模式是不是也要发送相关的命令? 是不是应该县发送的这样的命令改变模式?

网友B:
在CX-P中将运行方式设置为监控模式,然后下载一下。以后每次运行就都处于监控模式了。

楼主:
我只有cpt :(

网友B:
将DM6600设为#0201就是监控模式了。

网友C:
我对CH200通信没问题

网友D(2006-10-19):
我有一台CH200和LK202-V1设备。怎样实现与计算机通讯。我搞几次没有成功。能帮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