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器应用!

楼主(2002-11-26):
我公司的自动扶梯进行变频改造,改造后变频启动的电流比工频启动时确实小了很多,可为什么变频的50Hz运行电流比工频的运行电流也小了很多?

网友A:
这叫节能

网友B:
应相差不大!你是怎样比较?

网友A:
单纯为了减少启动电流,为什么不用软启动器。 节能效果是有的,但电流也不应该相差太大。

网友C:
使用软启动器并不能得到运行中实际负载的合适匹配,但变频器可以,包括启动时的转据响应变频器远远优于软启,实际应用中消防供水系统也开始使用变频器亦是为此,毕竟人的生命财产是第一位的。

网友A:
还要考虑转矩响应,那扶梯改造的考虑的就不单单是启动电流的问题了。

网友D:
变频器带其它的负载也是如此,这很正常,可能和变频器是容性负载有关。 我遇到奇怪的问题,到现在没有搞明白,想请大家讨论。 去年我给油田上的两台输油泵进行变频改造,一拖二。当第一台由变频切到工频时电流不但没有增加反减小,同时另外一台切到变频运行,其电流反而大于工频运行的电机。但如果第二台切入变频运行的时间加长,情况却相反。我给其它地方做的同样的工程却没有此现象。用的是西门子变频和EASY。 说名设备投入后节能和无人化,甲方很满意,至今无任何问题。但此现象我当时考率是否有其它原因引起的是否与泵有关?

网友E:
To bibiyu: 我猜测是使用了不正确的测量仪表。

网友A:
真是这样吗?电流下降了多少?有多少节电效果?我对恒速下变频器的节电效果正在考证,老兄能留个电话,一起探讨一下吗? 谢谢! 010--76343230 13910013028 鲍民

网友F:
zhengzheng: 你好,冒昧打扰你在11.19日的帖子中说油田的输油泵改造切换的问题,请教关于变频和工频切换的有关问题.如切换时间,切换时注意细节.

网友E: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一般方法测量都偏小。且三相容易不平衡。建议使用变频器本身的电流监视或模拟量输出监视。

网友G:
问问你改造的效果,怎么没回话啊!

网友D:
和仪表没关。

网友A:
为北京的工控朋友提供喷塑柜体及电装配线业务。 010-62932286

网友H:
变频器有容性电流

网友D:
后来,我发现用的泵是磁力泵(软传动)。其他地方用的是普通泵。

网友I:
在工频下,电流不会降低,也不会有任何节能效果,否则根据能量守恒的原则,能量浪费到哪里去了?最有可能是电流表有问题,要测就测真有效值(RMS),否则没有比较价值,除了风机和泵类负载,我固执地认为,变频器生产商的节能宣传都夸大其词,有的简直太离谱了,比如节能50%、60%或更多。

网友D:
DUYUN:你好,你说的没错。 变频器的节能,是在负栽轻载时,且对转速要求不高时,既满载率来说的。因为变频器能调节,所以不同的生产工艺,有功无功比率不一样,变频器可以你需多少有功我给你多少,你不需我不给。但用传统工艺中同样50HZ时,转速不变,但要力矩增加时,怎么办?只有电机的选型增加,或者就建厂时就选大的。用变频不一样,可以选大于工频的传动比,电机选小一些,当高转速高力矩需要时,电机可工做在60HZ,就一样可以满足设既需要。 但磁力泵和其他泵不一样,其法兰的连接是通过切割磁力线来带动泵的。在切换快时,由于变频先起的泵,要先断交流接触器,此时转速下降,但此时第二台电机已切入变频,第一台也切入工频(转速又会上升,但由于是软连接,在力矩传动上有机——磁--机的过程,要滞后一定时间),管路又是相通的,变频器带的第二台所做的功在力矩的传递时可能大与第一泵,既第二台的交流接触器先于第一台工频交流接触器吸合,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和仪表确时没关系。 这也是我最后分析的结果,一般用的是普通泵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力矩的传递是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