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

楼主(2002-11-26):
在现场将一台变频器安置在一台大型电动机旁,并公用一台变压器。电机启动时运转中的变频器自动停止运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问题不太明确. 我遇到过的情况,会不会和你的有点相似: 在变压器容量比较小的时候,启动大型电动机,此时刻瞬间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会降低很多,此事变频器也许会处于保护状态.这种保护不一定都在键盘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