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功率不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2-11-26):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没人回?如果大拖小和小拖大会有些什么问题呢,当然输出以小的为准。但变频器和电机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网友A:
大拖小没问题,小拖大,特殊情况也可以。启动电路用FAB做,我有成功的经验和电路及软件。

网友B:
在容量匹配情况下,一台变频器可拖动多台电机运行(电机容量和等于变频器容量)。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一般小于、等于网侧电压,所以并行的电机端电压必须相同,否则将烧毁额定电压小的电机。注意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C:
大拖小一定没问题吗?小拖大一定有问题吗? 举例来说,td2000系列中小功率g/p合一,15G的机器手册承诺用户可以拖动P型负载的18.5KW电机. TD3000在拖动小于变频器额定两个以上功等级的电机时刻性能下降.说明书上面明确指明:电机功率大一个等级,小两个等级. 任何传感器都有最佳工作区.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也是这样.普通的开环控制当然没有什么关系,精确的控制,就会有很多的限制.任何厂家,任何变频器,概无例外.

网友D(2006-06-23):
大拖小只能从功率上说没问题,说明书上面明确指明:电机功率大一个等级,小两个等级.小于规定等级,保护值会不准确的,并且参数要设置保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