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电瓶给变频供电

楼主(2002-11-26):
我在想电瓶能不能给变频器供电,怎么才能变交流,电压问题,想想有点不可能,有那位高手

网友A:
可以供电非常方便。0576-6567161 Wanjian@ppp.tzptt.zj.cn

网友B:
太简单了,电瓶直接与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连接,但是不要轻易尝试,最好在加入直流电抗器和快熔。

网友C:
有专门用电瓶供电的变频器

网友D:
王仁祥导师,我近三个月来每跑一个城市只要有空都会到书店,但都找不到您的高作<<变频器维修手册》能给我帮助吗?E-MAIL:chenwanhu@sina.com.cn

网友E:
同意高歌的说法,变频器多为交-直-交结构,在直流环节加入电瓶即可

网友F:
90年代初,生产的变频都带有P,N端子,就是接电瓶的,但电压等级必需对。 当初的富士变频都有接线图,我这就有。

网友G:
正在做同样的工程,验收后你可来参观。

网友F:
电屏串联达到600V左右的直流电。要加制动电阻,和直流电抗器,电流检测环节,主要是充电过程,充电电流的大小;当母排电压高于或等于直流屏母线电压时断开。

网友H:
真的这么简单吗? 如果变频器里面需要用到交流的冷却风扇怎么办?短接上电缓冲电阻的接触器无法吸和怎么办?500多伏的蓄电池串联起来体积相当巨大,有多少使用价值?输入缺相检测呢?15kw的变频器工作一个小时需要多大的蓄电池有没有计算过?

网友I:
从理论上看好象可行,但电池回路起码要加一二极管,当电机工作在回馈状态时,如果没有二极管,就会给电池充电,其电流此时是失控的。同时电压也只与外部能量有关,也可能会造成过电压而使电池出毛病。

网友H:
同意.电池的充电也是一门学问.原来的华为电气电源项目主要研究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