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自动空气开关的疑问

楼主(2002-11-26):
在家庭安装的自动空气开关中,我用10A的空气开关,做负载短路试验能够跳闸,而用15A的空气开关就不能跳闸,我试了好几户人家都是如此,同样是短路,请问这是为什么?而用于试验漏电时两种开关都能跳闸。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觉的好象不对吧! 你是不是把漏电开关当空气开关用了吧!因为只有漏电了,漏电开关才会跳啊!空气开关是不会跳的啊!

楼主:
这是型号为DZ47-60的空气开关.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安装电工问我的,他说把火线和零线短路时15A的开关跳不了,而当把火线和地线短路时到能跳开.当用10A的空气开关时都能够跳闸.我觉得可能户装电源短路时电流达不到15A空气开关的短路动作电流,所以不能跳闸. 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B:
空气开关的正式名称是自动开关,当然能跳闸,要不装个闸刀开关算了. 如果真的是零火短路,电流应该能达到15A的跳闸条件,n*15A (n<10)就可以跳

网友C(2005-04-23):
如果真是空气开关的话,发生金属短路时它肯定会跳 一般看它是什么的特性曲线 一般C曲线的是8*IN D曲线是(10-12)*IN

网友D:
型号一样?只是电流不一样? 型号一样说明没有达到动作电流家庭用应该是C型75A电流左右应该动作

网友E(2005-06-06):
短路不跳闸是不对的。短路电流肯定大于15A。空开质量问题。

网友F: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遇到过,但是我觉得不管空开是10A还是15A,在短路时都应该跳闸,没有不跳的道理,我认为短路可以认为电流无穷大,当然现实中并不是无穷大的,是有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