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线收发器在中国的电网下应用如何?

楼主(2002-11-26):
(无正文)

网友A:
已经有很多相关项目成功启动。

网友B:
怎样解决与中国电网的兼容问题?

网友C:
为什么要兼容,只要克服干扰就好!不过中国的电力网垃圾确实太多了,同一个系统,有些地方可以用,有些地方就通信不了的,不过可以通过软路由的方法解决

网友B:
软路由的方法是用国外现成的软件,还是自己编软件?效果如何,难度如何?

网友C:
自己编程解决的,程序难度不大,只是在工程安装时要注意一些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