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是系统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02-11-26):
我公司大量用到安川的伺服驱动系统,但有时候会出现伺服电机带动的机械运动不到准确位置的情况;如果将SERVOPACK的电源关断后再重新启动,系统又恢复正常。我们怀疑是伺服驱动系统不稳定的原因,但关断电源重新启动只是应急处理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请哪位大虾指点。(此工作场所有多台安川的伺服系统,安装使用环境是完全一样的,但只有这一台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把别处一台好的换到此位置,如果没问题了,说明原来的有问题;如果还是那样,说明外围线路或器件有问题。

楼主:
我们的设备是柔性制造系统,整个公司只有一条这样的生产线;不可能象楼上这位大虾说的换一台,这样的停机时间太长,我们耽搁不起;请问还有何高见?伺服系统一般情况多出现什么样的异常?

网友B:
我认为伺服驱动系统没问题,这和内部的程序算法有关。在系统没有调到最佳壮态时,伺服驱动系统经过一定时间运行会有偏差,或称累记误差,尤其处理数子信号时。重新送电只是归零,能否必环调节时,隔一段时间自动复位或纠错(不影响生产)。VVVF电梯就有该功能。 我认为没调试好。

网友C:
我提供三菱的伺服产品,价格最低,服务最好,技术保证。010-62645105 元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