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模块测试

楼主(2002-11-26):
我想问的是,我如果做电源模块测试,那么需要的PCI数据采集卡应该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A:
对电源模块的测试可能要考虑到纹波的最大频率.应该一块100K的采集卡就够了.另外如果电源的输出电压较高的话(>10V),需要进行将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