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通过,下载时出错

楼主(2002-11-26):
NodeBuilder项目编译通过。然后在LonMaker中将Development Target Device图标拖到右侧的Draw中。Device Name输入Device 1,选中“Commission Device”,然后一步默认值,一直按Next,在后面的窗口中选中Load Addlication Image,并Next,然后选中Online,再点击“Finish”按钮。   按下板上的Service Pin按钮,启动程序下载过程,出现以下错误: The type of the program in the target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type of the program being downloaded. The current device program does not have a standard ID: the program being downloaded has class/subclass 0500/0a04.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提示是否继续下载程序,我单击Yes按钮继续。

楼主:
<接上贴>   但在Loading "Device 1" application image...时又出错: The NEURON model or system image version is imcompatible.(Subsystem:NS,#125) The object(s) which resulted in the error: Subsystem 1.Device 1.NodeObject.nviRequest   单击“确定”后返回到LonMaker设计窗口,这时选择Browse后也会发现里面的变量都没有实现监测状态,即MON为“N”。   请教,该怎样检查我的程序或者配置,解决这一问题呢?

网友A:
Hi, 个人看法:有可能是Firmware版本设定不正确。(有可能与您原先将Flash Memeory进行第一次的Programming时所烧录的 .nei档案 不同 ) 重新Compiler之后,将该Project 之下的 .nei档案拿到 Flash Memory 的Programming 之下再重新烧录一次。 之后,应该就可以恢复正常才是。 另外,您所列的错误讯息主要是说:The NEURON model or system image version is imcompatible 这就是指 firmware 版本不兼容。

网友B:
echelon公司新旧产品兼容性很差,很多问题得不到很好的支持,本身产品还竟是bug。

网友C:
The NEURON model or system image version is imcompatible.(Subsystem:NS,#125) The object(s) which resulted in the error: Subsystem 1.Device 1.NodeObject.nviRequest 可能是你的节点的plug_in 程序的版本信息没有对应。 检查一下你的节点对象版本

网友C:
#pragma set_node_sd_string "&3.0 版本对应有问题!!

楼主:
提供我的程序前面一段如下: ///////////////////////////// Compiler Pragmas ////////////////////////////// #pragma num_alias_table_entries 0 #pragma relaxed_casting_on #pragma enable_io_pullups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snvt_rq.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access.h> #include <addrdefs.h> #include <stddef.h> ///////////////////////////// LONMARK Objects /////////////////////////////// network input SNVT_count nvi_mode=0; network input SNVT_count nvi_cyl=0; //为脉冲的周期单位ms network input SNVT_count nvi_time=0; //脉冲发出的次数,当该值一修改就发出脉冲。 /////////////////////////////// I/O Objects ///////////////////////////////// IO_0 output bit outpin = 1; //脉冲输出脚 IO_1 output bit foutpin = 1; //脉冲输出反相脚   我在新建的Network中并没有作任何设计(即在Draw页面只有默认的LNS Network Interface和Channel 1两部分)。只是在Nodebuilder中编译好程序之后,再通过Device或者Development Target Device来进行程序的载入。出现以上问题,不知会是什么原因?Program ID设为:9F:FF:FF:05:00:0A:04:00   请大家救救小弟吧,该如何处理呀。:-(

网友D:
你的外部接口文件是怎么定义的,列出来看看。或许是你的接口定义不对!

楼主:
外部接口文件是哪一个呀,扩展名是什么呀?我现在还差不多什么都不懂。我在建立网络及项目时都是根据HELP的说明一步一步来做的。

楼主:
Development中的XIF文件内容: File: \Main.XIF generated by LONNCC32 Version 4.00.86, XIF Version 4.0 Copyright (c) 1989 - 2001 Echelon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Run on Sat Nov 16 10:15:34 2002 90:00:01:05:00:04:04:07 2 15 0 3 0 3 3 3 3 3 4 11 9 2 4 0 0 5 10 1 1 128 0 5 121 13 28 1421 0 15 5 3 155 4 1 7 1 0 4 4 4 15 200 0 781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90 0 240 0 0 0 40 40 0 5 8 5 12 14 15 * "&3.0@0Node Object VAR nvi_mode 0 0 0 0 0 1 63 0 0 1 0 1 0 1 0 0 0 * 8 * 1 2 0 0 0 0 VAR nvi_cyl 1 0 0 0 0 1 63 0 0 1 0 1 0 1 0 0 0 * 8 * 1 2 0 0 0 0 VAR nvi_time 2 0 0 0 0 1 63 0 0 1 0 1 0 1 0 0 0 * 8 * 1 2 0 0 0 0 Release的XIF文件内容如下: File: \Main.XIF generated by LONNCC32 Version 4.00.86, XIF Version 4.0 Copyright (c) 1989 - 2001 Echelon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Run on Sat Nov 16 10:15:35 2002 90:00:01:05:00:04:04:07 2 15 0 3 0 3 3 3 3 3 3 11 9 2 4 0 0 5 10 1 1 128 0 5 121 13 28 1421 0 15 5 3 155 4 1 7 1 0 4 4 4 15 200 0 781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90 0 240 0 0 0 40 40 0 5 8 5 12 14 15 * "&3.0@0Node Object VAR nvi_mode 0 0 0 0 0 1 63 0 0 1 0 1 0 1 0 0 0 * 8 * 1 2 0 0 0 0 VAR nvi_cyl 1 0 0 0 0 1 63 0 0 1 0 1 0 1 0 0 0 * 8 * 1 2 0 0 0 0 VAR nvi_time 2 0 0 0 0 1 63 0 0 1 0 1 0 1 0 0 0 * 8 * 1 2 0 0 0 0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   感谢雄和吴志扬两位的帮助。特别是雄,十分感谢他这几天来的无私帮助,使的终于得知问题的所在,并通过吴志扬的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我终于可以自己编写程序了。   再次感谢两位!

网友E:
是如何解决的? 把答案说出来,让我也学点经验

楼主:
实际上就是要知道硬件的参数,然后在NodeBuilder中进行设置,然后对程序进行编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