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送器/流量泵

楼主(2002-11-26):
我在构思一个系统:在触摸屏上预设一个代码。通过一个变送器。可以就送出四到五组有一定线性关系的电流或电压信号,去控制各个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以控制各个流量泵。有谁可以告诉我有关注意的事项?设备的选用呢?有没有成型的产品可供选用(触摸屏/变频器/变送器/流量泵/)?

网友A:
想法完全可行. 不过使用通讯控制是否更加简单,方便,成本也更低? 部分触摸屏可以不通过PLC直接和变频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