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PCI-Dask的bug

楼主(2002-11-26):
Adlink的pci-dask的确是有bug! 我使用pci9114dg进行数据采集,使用了ai_contscanchannel函数;同时我使用了卡上的8254进行定时功能,发现只要启动a/d采集,8254的counter#0就被清零了,原本利用它进行定时的功能也不能使用了,请求adlink给与技术支持,能不能把ai_contscanchannel给改一改,不对 counter#0初始化?因为a/d采集本身并不需要关心它。 adlink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pci9114称之为多功能采集卡未免有些名不副实。 请高手关心关心!

网友A:
你用的是PCI-9114DG吗?PCI-9114DG是不带定时器的,PCI-9114A带定时器.通常多功能采集卡的定时器不是独立的,定时器0可以给用户自由使用,定时器1,2给A/D做定时节拍.在A/D工作在查询方式下(polling),不会影像定时器的使用.但如果A/D工作在连续采集方式下(中断,DMA),定时器是不能用的. ADLINK的DAQ2000系列采集卡上的定时器是独立的,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至于能否通过修改driver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确认.

楼主:
首先谢谢李斑竹。的确,使用polling采集方式,从硬件上来看不会影响counter#0;但实际中,一旦使用了ai_contscanchannel,counter#0内的值就被清除了,其实就是写了8254的命令字。我们需要固定的采样频率,因此不想换函数。我试图用IDA破解它,发现汇编太难了。有没有利用counte#0发频率和采集能够互不干扰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