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如何实现报表、数据库功能

楼主(2002-11-27):
请问在intouch中如何实现数据库、报表功能,最好是不用大型数据库,单机用,access之类足矣,特别是在处理历史数据时,我输入日期可以查询到改天的数据报表,并可以有简单运算,不胜感激!

网友A:
用dde 编程呀! 或fastdde 编程!(成本最小不用买带i/o 的license) opc 也成,只是要有opclink !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其他编程语言编写数据库,用DDE来读取将INTOUCH中的数据?fastdde如何编程,也是用编程语言编?opclink是什么,INTOUCH中附带的,还是另行购买?多谢!

网友B:
用InTouch的附带程序SQL Access Manager把数据存储到Access等数据库,然后你就可以用各种工具来做报表了。如可以用Crystal Reprot.

网友C:
crystal report如何制作?? 请问你用delphi制作过吗?

楼主:
不知能不能先用INTOUCH生成CSV文件,然后通过第三方软件如Delphi,VB等导入数据库,然后以前就简单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