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驱动程序

楼主(2002-11-27):
各位师哥师姐:我现在想用VB开发一个modbus的驱动程序,想从读昆腾plc(cpu为:11303,plc地址为01) 40008保持寄存器里的值,我的程序如下: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MSComm1.InputLen = 0 wr = "010300080001" MSComm1.Output = wr ...... 但是plc怎么也不响应,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告诉我,先谢谢了!急盼! 我的e.mail:donghua_li@sohu.com

网友A:
好象少了CRC校验码

网友B:
你的00080001怎么出来的?

楼主:
plc是否需要修改程序,还是自动响应你的请求?

楼主:
我总是依赖CONCEPT,惭愧惭愧!你的程序能不能发给我一份?xxttxx@163.net

网友C:
如果还不行就找他技术支持

楼主:
00080001这个字符串中,最前面两个0是指读取保持寄存器的高位寄存器,08是读取保持寄存器的低位寄存器,接下来的00与01分别是读取寄存器个数的高位与低位.我的想法是只读40008一个寄存器的数值,我不知道前边的起始位到底要不要,如果需要的话,不知到底应为多少,另外,后边的crc校验码,不知应怎样编?

楼主:
起始位应该要,好象在前面应该加上PLC的地址01。CRC校验的程序我这里有,VB写的,感兴趣的话我寄给你。

楼主:
如能给一份,那太谢谢了,我的e.mail为donghua_lisina.com

网友D:
sky888大侠能否给我一份,以供参考,我的e-mail:wgq1999@eyou.com我将十分感激,留个QQ交个朋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