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B MULTIDRIVE 如何采用标量控制

楼主(2002-11-27):
两个ABB变频器各驱动4台电机,两个变频器采用M/F方式连接,请问这种情况下电机驱动可否采用SCALAR方式?是否只能用DTC方式? 如何保护单个电机损坏后其余电机正常工作?

楼主:
MULRIDRIVE,从机只能用DTC.主机可用DTC,也可用标量控制. 不能保护单个电机,需用热继电器,接触器对应单个电机进行保护.

网友A:
驱动两台电机可以使用dtc?

楼主:
DTC可以控制多台电机,但有一定限制。电机型号要相同,至少极数相同,功率不能差两档。比如,110kW变频器在DTC控制下可驱动四极电机45kW,55kW各一台。

楼主:
“我想”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