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方问题

楼主(2002-11-27):
请问:能不能用力控软件实现一动态配方功能。 即要求不同物料之间是一种比例关系,不同配方的这一比例关系是不一样的,而同一配方中的总量设定应根据实际需要来定(即每种物料的设定值也是变化的)。不知力控软件能否实现这一功能,望指教(最好能具体点)。谢了!!!

网友A:
可以实现,请直接与北京三维力控科技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10-82856161/62/63/64。

楼主:
上面这位老兄,能不能具体讲一讲是如何实现的?谢谢!

网友B:
可以的,你可以下载一个力控试用版,然后在附带的实例中就有演示! =========== 所谓配方就是一个二维参数表,参数表的行表示变量的一组取值,参数表列表示一组配方,即各变量的一种取值组合。如下表所示: 配方1 配方2 配方3 配方4 变量1 1 2 7 11 变量2 3 3 8 12 变量3 5 4 9 13 变量4 7 5 10 15 变量5 8 6 11 16 上表为5个变量的4种配方。 一个配方代表一组变量在取不同数值时的一种组合,配方不是图形对象。

楼主:
上面这位老兄: 按你那样好象也只能是一个固定的配方,比如一号配方的取值只能是 变量1 1 变量2 3 变量3 5 变量4 7 变量5 8 而且变量中又只能是数字值,不能是某一中间变量的百分数!!!!

Y。

网友(2020-06-02):
有没有大神指教下怎么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