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2-11-27):
我有一台富士变频器,型号为G11--7.5KW,用了不到一年,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变频器升到30HZ,输出电压为300V左右,频率上升,电压下降,升到50HZ时,电压仅为150V,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何故?(用表测和机器测电压一样)。机器的负载为水泵。

网友A:
把参数恢复出厂值!

楼主:
恢复了几次,都不起作用!

网友B:
可能为主控板故障或是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C:
王老师; 你好,我现在有一点小事想请教你,我单位有一台饼干包装机,我现在又重新做一条输送带,我想问的是,我要两条同步,用一个变频器控制速度,我用普通的220V的电机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原来的电机是三线输出的,我该怎样接线。 回复;gaoguoguo222@sohu.com 谢谢

楼主:
GAOJU单相的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