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组态王能否与西门子的s7 200直接通信??

楼主(2002-11-27):
(无正文)

网友A(2001-12-17):
可以,组态王带有S7200驱动,采用PPI/MPI方式连接,需要采购西门子的通讯电缆和通讯卡,有什么需要请与我联系,谢谢! Tel:028-5248424 http://www.atstone.com

网友B:
组态王与s7200有三种通讯方式: 1,自由口 通过PPI电缆与S7200的编程口连接.此种方法需要通过西门子编程软件先下载组态王提供的一段通信程序到PLC中. 2,PPI方式 此种只需要一根PPI电缆连接到PLC的通讯口上即可.此种通讯会受串口通讯速度限制. 3,通讯卡方式: 此种方式需要购买厂家提供的MPI通讯卡(一般用户使用CP5611卡的为多数)用这种方法通讯速度比较高.

网友C(2002-11-27):
s7-200与组态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