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的菜问题一个

楼主(2002-11-27):
我要用两片tms320lf2407a的can通讯,是不是直接把两个can口连起来就可以(因为是实验,所以距离较近,是不是不用差动放大)???不会那么简单吧

网友A(2002-10-12):
如果你用这样的方法做出来了 那就是这么简单 不然就不只这么简单喽:)

楼主:
在实验中,我如果就用一块2407,把发送和接收两个脚连起来,是不是能够模拟两个片子???望指教

楼主:
是不是因为发送和接收程序不可能放在同一块dsp中这个方案才不可行???

网友B:
maplefly,请教你一个问题,你作这个实验所用的东西一共要多少钱?? Thanks

网友C(2002-11-27):
maplefly,你好,我正想用2407做CAN节点,能提供点建议吗,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