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和AB 1784-PKTX的如何通讯?

楼主(2002-11-27):
WINCC和AB 1784-PKTX的通讯? 我现在有windows2000+wincc 5.0+AB 1784-PKTX的DH+通讯卡,怎样配置才能在WINCC中和DH+卡通讯? 虽然在WINCC中加了AB DH+通讯驱动,下面列出四个Adapter 1--4,都显示 Adapter not defined? 请教各位,怎样才能通讯联通?十分感谢各位能给点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用WINCC,不用RSVIEW32或国产的上位机软件如组态王,力控等。偏用那些晦涩难用的东西。如果你不用WINCC我可以帮助你

网友:
当然了,WINCC是世界上几乎最难用的东西,但是要在原来的WINCC上增加这个通讯连接啊!

网友B:
6AV6 371-1CD05-0GX0 Alen Bradley DH/DH+/DH485 5.0 用以上订货号就可以不动脑筋的使用WinCC了;如果你有RSLINX专业版支持OPC那你不用定西门子第三方驱动软件了。

网友C(2009-08-11):
我公司网站有万能OPCServer软件,能与常用的1000多种自动化设备通讯,也有其它的解决方案供参考。
www.lflzd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