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并行采集?

楼主(2002-11-28):
我想购买同步并行采集卡。下面这段说明书 中文字的提法于凌华2010。2005,2006等同 步数据采集卡是一回事吗? “PC-7427输入部分采用8路并行采样保持器(LF398), 提供同相位采样的能力” 72427也是同步并行采集卡吗?

网友A:
同步并行采集卡和同步数据采集卡是一回事。

楼主:
同相位采样和同步采用一样吗?

网友B:
原来AD芯片很贵而且很大块,所以大家一般只用一块AD,前端用MUX来切换。为了做到同步,就在前端再加上几片采样/保持器,这样大家的信号就可以在采样/保持器里同步(相当于“冻结”在那儿等你采集)。 现在芯片便宜了而且集成度越来越好,开始有一块板上多块AD的了。相对于前面用采保的好处是,同步性能更好,因为如用采保,不同通道间可能会因电容充电等造成相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