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采集?

楼主(2002-11-28):
2006(250K)和9812(20M)这种4通道同步 数据采集卡在double buffer方式下可同时 采集4路模拟量吗?只使用1路采集与同时使 用4路采集时,每路采集速度会产生变化吗。

网友A:
可以同时采集。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B:
1. 可以同时采集4路信号。 2. 注意9812,如果4通道都用20MS/s时,速度(4*20*2MByte/s=160MB/s)高过PCI总线传输速率,所以只好采满板上FIFO为止。